请教线规行程和宽度问题

楼主(2013-04-03):
我买了几根垃圾线规 长度640 现在还没到手就不上图了 就以640的总长来说 他的有效行程定在多少最合适 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 比如说总长的三分之二 是有效行程  还有两平行线规的间距多少才是合适 当然我也知道越宽越好 但总有个最佳距离吧 请坛内大神解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在机械结构强度达到要求的情况下,还真是越宽越好。。

简单的说,在满足你的行程要求下,两脚尽量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结构强度达到要求的情况下,还真是越宽越好。。

简单的说,在满足你的行程要求下,两脚尽量宽

做钢板机支架什么的用光板 导轨安装面用精磨板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钢板机支架什么的用光板 导轨安装面用精磨板行吗

你的行程比较长,常用机械里面已经不属于小机器了,,,机架还是扎实点好

没有铸造条件的话,,

建议用钢板仿造铸造结构,焊成框架结构。。。也就是底座,立柱,横梁之类的,全部是有棱的箱体结构。。

粗加工,,时效 后,,,在磨安装面。。

这样虽然麻烦点,但是结构强度比纯板材要扎实很多。。

楼主:
问题是一 我不会焊接 二本地没有机加工服务的 唯一的机加工就是车床 我去看了几次 玩的还没坛里的朋友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一 我不会焊接 二本地没有机加工服务的 唯一的机加工就是车床 我去看了几次 玩的还没坛里的朋友牛

那。。。。。。你买线规干什么。。。。线轨的安装面要求比较高的。。。

没有加工条件,,还是直接买个铣床算了。。

最起码也得买成品的十字滑台。。。

网友:
懂的老兄说说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按杠杆原理计算下受力吧,让铣刀加工位置距离滑块最远的时候和在2个滑块之间的时候滑块受力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杠杆原理计算下受力吧,让铣刀加工位置距离滑块最远的时候和在2个滑块之间的时候滑块受力差不多

就是计算在受力1和2处施加相同的压力,对2个滑块最大作用力基本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计算在受力1和2处施加相同的压力,对2个滑块最大作用力基本相等

哈哈,,兄弟搞错了。。你这个图的话,,,应该是前面滑块受力大,,而后面的滑块受力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兄弟搞错了。。你这个图的话,,,应该是前面滑块受力大,,而后面的滑块受力为0

受力1和受力2不是同时施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受力1和受力2不是同时施加的

如果受力在台面边缘,那么左边滑块受向下的力,右边滑块受向上的力,不可能一样,边缘力臂长,受力大,求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受力在台面边缘,那么左边滑块受向下的力,右边滑块受向上的力,不可能一样,边缘力臂长,受力大,求 ...

滑块放边缘,,是理论上最好的,,因为这样既不会产生杠杆,也让最大受力不会超过工件重量。。

楼上那个图,,明显滑块受力因为杠杆原理,超出了工件重量,负载变大了。。。

至于为什么有些机器还是为什么把滑块放在三分之一之类的位置,,,估计是考虑工作台面的强度问题吧。。。。

网友D:
滑块不放边缘仅仅为了增加行程  代价是刚性下降精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块不放边缘仅仅为了增加行程  代价是刚性下降精度下降

行程 和刚性 精度 改怎么样配合才是最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