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飞越无副翼,大虾们都进来说说看法吧,谢谢

楼主(2013-04-03):
配置清单如下:
遥控:     devo10
空机:     飞越450PROV2无副翼
斜盘舵机:KST空心杯数字斜盘舵机DS215MG *3   或者 KST空心杯数字斜盘舵机DS115MG*3      请问哪个比较好?谢谢
电调:     好盈铂金40A
电机: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3860KV
锁尾:     亚拓DS525M数位伺服器 或者 KST空心杯数字斜盘舵机515MG
陀螺:     飞越小姨子S版最新4.0固件
电池:     大虾们推荐一个电池吧,谢谢,我看中的是  (5C充电新品格氏 ACE 11.1v 2200mAh 30C 高性能锂电池包邮)    不知道能否使用?
充电器:   B6
冰人升级螺丝包

网友A:
你用 215 115 就不要用zy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 215 115 就不要用zyx了

不要?那用什么陀螺?

网友:
你那没卫星,用S的也没意思,充电器用好点吧,其他的都不错了

网友B:
都用那么好的舵机了,还是上个吵架贴里面那陀螺仪吧,我弄了一个,确实比zyx好。。。。

网友:
格氏無問題!幾好!

网友C:
如果肯花DS525M的價錢,不如多花點直接S9257。耐用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肯花DS525M的價錢,不如多花點直接S9257。耐用N倍

上面我计划的配件已经超出预算了。。大虾

全套配齐已经比亚托450SPORT加控还要贵了,划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那么好的舵机了,还是上个吵架贴里面那陀螺仪吧,我弄了一个,确实比zyx好。。。。

请问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我计划的配件已经超出预算了。。大虾

全套配齐已经比亚托450SPORT加控还要贵了,划算吗?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買YT的套機,飛機買回來后,把昂貴的YT配件拆下來,換上山寨的。
但是YT的電子件看RP。 RP好的像我09年買的Sport,裏面的3顆DS410M現在還能用。 但是買回來就是坏的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陀螺仪?

就是他们吵架的什么kbar跟gv8000啦。。。。。。

网友D:
都上215了 就别飞越空机了

网友:
可以了 这配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上215了 就别飞越空机了

应该亚拓机对吧。。。

网友:
用VBER!!!!!!绝对好!!!!可惜了舵机!

网友:
咸鱼白菜各有所爱!!按个人喜好去玩!玩的开心最重要!多练模拟器!太多的执着会头痛的!呵呵!多折腾!别怕炸鸡!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网友E:
越说越高了,在过会儿什么vbar、神舵、蝎子都来了其实楼主这套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说越高了,在过会儿什么vbar、神舵、蝎子都来了其实楼主这套很不错了

对啊,新手只求可以基础训练的,就好像电脑配置,中端水平的就好,高端玩不起,而且也不会玩

网友F:
还是入亚拓空机比较好,可以参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入亚拓空机比较好,可以参看我的帖子。

亚拓空机加上自己配的电子设备吗?

网友:
楼主不用犹豫了,你这套设备可以了!舵机用215     115就不要考虑了     充电器的话咬咬牙上新版a6好了    陀螺的话  如果小姨子感觉不合适   就坛子二手区收一颗拆机的3gx!

空机用飞跃680的fbl无副翼   练手足够了!上空J要想到后续的配件吃的消不!就算你上了亚拓的空J!如果经常炸的话   最后也就成了亚飞了!

网友:
电池的话  格式虽然不错 但是没有性价比可言   楼主可以用达普  电池还可以!现在买便宜还包邮!

网友:
525和kst的那款锁尾没用过,坛子据说都还不错!

网友:
直接收二手的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亚拓空机加上自己配的电子设备吗?

是的,不然有些问题够你烦的

网友:
没啥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然有些问题够你烦的

我也知道亚拓的质量好,一分钱一分货啊,亚拓的配件贵,摔不起啊,摔着摔着又变回飞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亚拓的质量好,一分钱一分货啊,亚拓的配件贵,摔不起啊,摔着摔着又变回飞越了

我当初也这么想来着,现在后悔了。你不一样,你还有机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当初也这么想来着,现在后悔了。你不一样,你还有机会选择。。。

最后摔成飞越配件,结果还不是一样

亚拓配件贵,买不起,摔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摔成飞越配件,结果还不是一样

亚拓配件贵,买不起,摔不起

好吧,没关系,买飞越好了。

网友:
用小表子将进入漫长的调机路,兄弟建议用MB.

网友:
gv8000比小姨子稳一些,越是新手越需要稳定。。。

网友G:
飞越空机装机就是一种折磨。。。。。。亚拓装机是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越空机装机就是一种折磨。。。。。。亚拓装机是享受

亚拓炸机呢。。。

炸坏的配件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