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从1米左右掉下来

楼主(2013-04-03):
昨晚在家里玩,起玩到1米的地方就撞墙了,然后就翻跟斗掉到地板上,断了一桨,其它没事,换上新桨后,一解锁就在地主翻跟头,然后拿下所有桨,上电解锁后发现,怎么变油门感觉四个电机的转速都没什么变化,单独拿接收机出来试发现没异常,在电脑上用调参软件查看各通道信号情况也很正常,和刚到手时没什么一样,在坛里看到有些大侠从几十米高掉下来,桨及机臂都断了,NAZA都没事,我这从1米左右的地方掉下应该没事吧.我这四轴的布局是机架上是NAZA,NAZA上是多功能模块,最上接收机,掉下来时是接收机直接撞到地板.这是哪出了问题呢?用不用反厂呢?

网友:
飞控不怎么容易坏吧,检查电机、桨、电机座,臂有没有松动、位置不正的情况

楼主:
我也觉得这点高度飞控应该没事,而且是接收机直接撞到地板上的,可试了接收机啊电调电机都很正常,维独接上飞控就出了上速现象了,到清明了,开始见鬼了

网友:
这种灵异事件 没办法解释

看下哪李有松动没有什么的··

网友A:
亲 桨装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桨装反了吧?

大侠,桨木有装反,撞墙掉下来之前还是好好嘀,只是由于本人技术不行才撞了墙,之后就是油门没变化了

网友B:
肯定是电机中轴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机中轴变形了。。。。。

单独一个一个的电机电调来试,都没问题,动控上的油门时电机转速也会有变化,现在是接到飞控上后就怎么变油门,电机的转速都没变

网友B:
。。。。。。。。返厂检修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检修看看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重新固定主控

网友C:
LZ,请连接调参检查下IMU数据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请连接调参检查下IMU数据是否异常

大侠,忘了说了,已查了,IMU异常

网友D:
上了图传? 只要有一次出事就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了图传? 只要有一次出事就损失惨重

技术不行,图传这类还没不敢用

网友D:
樓主的NAZA有上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的NAZA有上GPS吗

我觉得我都是在家里玩,所以没买

网友E:
桨装反了,鉴定完毕。

另:新手就是新手,就算桨装反了他也会以为是对的,最好上照片,方便指导。

网友:
应该不是 桨装反,桨装反,早就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装反了,鉴定完毕。

另:新手就是新手,就算桨装反了他也会以为是对的,最好上照片,方便指导。

桨装反了还能飞到1米?这点连我这新手都知道,阁下这么老手都不知道?
另:作为老手,回复前最好先看看"新手"们问的是什么再回答比较好嘀,别一上来就什么什么新手之类的,这样是不好嘀,就算不回复,"新手"们也没有怪你什么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装反了还能飞到1米?这点连我这新手都知道,阁下这么老手都不知道?
另:作为老手,回复前最好先看看"新手 ...

不是说一解锁就翻吗?我是针对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装反了还能飞到1米?这点连我这新手都知道,阁下这么老手都不知道?
另:作为老手,回复前最好先看看"新手 ...

看来不是新手的问题,还是新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