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高压电调

楼主(2013-04-03):
请教好盈hv系列有两条线,一条长一条短,那条接油门?另外一条是什么

楼主:
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用过,说明书没有说么

网友A:
长的接接收机 短的是设置线 不用插,连接设置卡的时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的接接收机 短的是设置线 不用插,连接设置卡的时候用

没错,是这样接的。说明书上接线示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