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飞越新出的这款450FBL分体锁紧式旋翼头,如何?

楼主(2013-04-03):
有没有谁用过飞越新出的这款450FBL分体锁紧式旋翼头,如何?

网友:
感觉结构不如那个FL分体锁紧的,那个炸鸡就坏两个易损的铝柱

网友:
我在用,相当好用!

网友:
出这个旋翼头,100不油

网友:
我买了两个!!!都在用!!!觉得非常满意!!!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还不错.算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是否也入手几个!

网友:
搞7075的吧,不会后悔的,冰人的更好,就是贵

网友:
这个结构很好,我在用

网友:
7075和这个我都买有,我觉得这个刚度更好,T头宽了。。。

网友:
不错。。。我在用,炸过,摇臂弯过,拆下来锤直继续用。。。值得注意的是,横轴和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评价,还没炸过。拆开打油的时候最里面一片推力轴承片死活出不来,敲都不行,内壁敲出划痕了。只好作罢。不知道飞越是怎么安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评价,还没炸过。拆开打油的时候最里面一片推力轴承片死活出不来,敲都不行,内壁敲出划痕了。只 ...

我是用m4x40mm的十字螺絲把推力轴承拉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评价,还没炸过。拆开打油的时候最里面一片推力轴承片死活出不来,敲都不行,内壁敲出划痕了。只 ...

之前想换轴承问过飞越,说是机器打进去的,
所以还是决定炸废了整个换吧,

网友:
在用这个..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