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两个东方步进电机控制器,有兄弟知道如何玩的吗?

楼主(2013-04-03):
搞到两个东方步进电机控制器,有兄弟知道如何玩的吗?有说明书(说明书太大了传不上来),但技术有限,不知怎么玩,会玩的兄弟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个脉冲发生器。不是步进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脉冲发生器。不是步进驱动

哦,兄弟,这个能干什么用呢??

网友:
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可不可以按要求发送脉冲??  比如先慢速走多远,再快速走多远之类的。。

在就不清楚这玩意是否多个同步,,,,比如两个可以联合按一个时钟运行。。。

网友:
网上有说明书找一下。可以设置脉冲发送的频率。还要和其它的元器件配合才工能完整

楼主:
这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书,共享一下,给有需要的兄弟!!!点击下面:

东方电机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书,共享一下,给有需要的兄弟!!!点击下面:
东方步进电机控制器

对不起,该文档已被删除,无法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该文档已被删除,无法查看

现在试试可以打开么?我这边怎么可以打开!!或者直接百度搜“SG8030D-S”就可以看到了!!在百度文库那里!!

网友:
估计能做测试用

网友:
7cw.   8ccw.    3. 24v+    2.9.10. 24v-   仔细抗说明书选择模式,再设置

网友:
这个能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