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摄像头

楼主(2013-04-03):
想在坦克的炮塔上安装个摄像头 可以独立摄像 也可以是蓝牙摄像头 有没有人推荐一下的啊 像素不要很高 只要能辨别物体就行 有木有人推荐啊

网友:
呵呵,我也准备这么搞!

不过用的是飞机上的FPV设备,图传+摄像头……
(飞行技术不行,改地面FPV了

网友:
一套下来500+

早想弄,不舍得

网友:
看中了华XX的F7,太贵了,不敢贸然尝试

网友:
隔壁堂口说用 狗扑肉

网友:
如果不要声音的话,有那种很小的微型头,1X3cm的,很小,100多一点。

网友:
飞机上的FPV设备,图传+摄像头…

网友:
隔壁方案——USB摄像头加巴掌大的迷你无线路由器,如果你已经有此摄像头那只要再花100块左右。 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接收。

网友:
要弄就是能空地兼容的,单独满足地面的划不来
摄像+发送+接收+显示最少都在700左右

网友:
本人——直接弄现成的,无线USB摄像头(上淘宝搜吧),两百多,接收调试超麻烦,据说距离可以100米,但实际极易受干扰,满足渣画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