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合,求大神来帮忙

楼主(2013-04-03):
XXD2212 KV1000的电机,配合皓业铝罩10*8的折叠桨会过载吗?没怎么接触过折叠桨,不敢轻易下单啊……

网友A:
有一点,最好用9×6~10×5的折叠桨。如果用10×8的折叠桨,可以换2212 kV93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最好用9×6~10×5的折叠桨。如果用10×8的折叠桨,可以换2212 kV930的电机。

多谢指点啊!我决定换930KV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最好用9×6~10×5的折叠桨。如果用10×8的折叠桨,可以换2212 kV930的电机。

对了,电池用3S的没问题吧?

网友A:
呵呵,就是针对3S电池来说的。如果是2S电池的话,桨还可以更大,不过电压低了功率输出很难高上去,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针对3S电池来说的。如果是2S电池的话,桨还可以更大,不过电压低了功率输出很难高上去,并不合适 ...

哈哈!多谢大神提示了!我这就要入滑翔大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最好用9×6~10×5的折叠桨。如果用10×8的折叠桨,可以换2212 kV930的电机。

这个建议相当不错。

网友:
明显过载!用9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啊!我决定换930KV的电机了~

我用的2212 KV930+1047,3S,用在95元BF109上,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212 KV930+1047,3S,用在95元BF109上,很好

这配置应该可以吊机了吧?我的95元BF109用的2212KV1400+8060反扭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212 KV930+1047,3S,用在95元BF109上,很好

这个配置用在慢速机上比较好,Bf109这种对速度有一定要求的机型上,还是用转速稍微高一些的电机和小桨效果更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