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端稳压块

楼主(2013-04-03):
前两天解剖了一个很便宜的车载USB电源,就是从点烟器接口接出来可以供USB口充电的那种,打开看发现为什么那么便宜了,就是从汽车电源线上接了个7805,将12V转换成5V 。想起我们模型上常用的BEC,不也就是这个作用吗?那么可不可以用类似7805这种的三端稳压原件来代替昂贵的BEC啊?一个不够并联两个,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啊?那要是可以的话,做BEC的岂不是没销路了?应该还存在其他原因,但我总也想不出。这里有高手懂的吗?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其实,不用7805,这个三端稳压效率低,发热大。

你上网搜索DC-DC,一大堆的高效率开关降压模块,做工很赞又便宜,几块钱到十几块,懂得买这个来做UBEC,航模的UBEC绝对没有人再去买,超级贵超级暴利。

网友:
上网搜索DC-DC吧

网友:
用7805将12V降到5V,这么大的压差会产生很大的热量的

网友:
低端的电调是用7805的,但效率低,发热大,电流小,高端的电调用开关稳压。

网友:
7805  220封装的电流是1.5安培,线性稳压效率低但输出干净,干扰小。

楼主:
多谢各位。长知识了。

网友:
我发现我的是输出5V用D882做的功放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7805,这个三端稳压效率低,发热大。

你上网搜索DC-DC,一大堆的高效率开关降压模块,做工很赞 ...

没这么简单。。。DC-DC 还涉及到转换率。。还有最重要的电源低噪污染 。。这个对与接受机这种强调时钟的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7805,这个三端稳压效率低,发热大。

你上网搜索DC-DC,一大堆的高效率开关降压模块,做工很赞 ...

但航模的UBEC贵,是真的。。。暴力就谈不上了。。好的一些专门的UBEC模块都是有单片机控着的。。自己做的话 PCB加工就比较麻烦。好的UBEC 还需要单片机控制,程序也是比较头痛
所以 我有能力做,也还是买现成的。比较方便。。最少电路,和加工上有保障些。。

网友:
效率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简单。。。DC-DC 还涉及到转换率。。还有最重要的电源低噪污染 。。这个对与接受机这种强调时钟的是 ...

核心就是个开关电源。效率不错,都在八九十。
输出线在磁环上绕四匝,必须滴。

装机的时候,UBEC离接收机和陀螺仪远一点,是一般装机的原则,继续沿用。

本人一直一来都这么用的,主飞500和600,几年了。正常3D飞行,微温。

一些商家搞神秘化,其实是为了多卖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就是个开关电源。效率不错,都在八九十。
输出线在磁环上绕四匝,必须滴。

反对神秘化赚钱,但还是支持有些商家的高技术赚钱。。。。。你说的都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基本。但实际难度还是有的。。效率80% 和 93% 差很远。。。同时低噪问题也是开关电源的一大问题。。很大的问题。。。并不是套一两个磁环就解决的。严重时可能影响ADC采样 和时钟。。。我们是遇到过。。所以。对于航模来说也许一般般就够了。。但对于好的设计还是应该支持的。。。至于价钱。。看个人了。。。愿意花高价买高质量 是Ok'的。。。但对于小厂用一般的bec冒充高端产品。。买个高价还是不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对神秘化赚钱,但还是支持有些商家的高技术赚钱。。。。。你说的都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基本。但实际难度还 ...

选择适合的DC-DC模块是关键。建议有电子技术基础的大可自己搞,没必要多花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去买所谓的航模专用UBEC。
目前我使用的是16元的成品模块,西门子芯片,输入33V,输出1-30V连续可调,5A标准输出,最大7A无问题,带散热片。体积和一般航模的UBEC差不多多,稍重点。我都调在5.5V输出。

网友C:
噪声用屏蔽材料能解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噪声用屏蔽材料能解决不

不能。但一般航模用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是医疗,工业上问题比较严重 尤其是ADC时影响很大。。。。是开关电源自带的特有的 0V 电动势上的噪音。。。想彻底减轻影响 。。只能靠电路设计,和Microcontroller控制了。。。反正比较烦的东西。。。所以有时有的部分电路为减轻干扰。有用线性稳压模块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适合的DC-DC模块是关键。建议有电子技术基础的大可自己搞,没必要多花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去买所谓 ...

恩。。有点基础就行。。
但有时刻PCB版很烦。。。一般很贵。。自己刻,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还是成品吧。。但希望能买到比较好的。便宜的DC-DC成品模块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有点基础就行。。
但有时刻PCB版很烦。。。一般很贵。。自己刻,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还是成品 ...

没必要自己焊元件做,那是二十多年前干的事。
现在直接某宝买成品模块,几天到十几元。

我估计你误会我说的,以为是自己做电路板焊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自己焊元件做,那是二十多年前干的事。
现在直接某宝买成品模块,几天到十几元。

好吧。。。我彻底误会了。。。你得意思。。买个质量好点的。成品 PCB用的DC-DC 电源管理模块是吧。。。那就忽略我说的什么设计问题吧。。。我表示那个东西很好用也很便宜。。。。而且质量过关。。。
真晕。。。我是干过这个的。。所以一看到你个帖子。。就想到自己画板设计。。测试。。然后是无耻 的 noise。。真么赶也赶不走。。。。。。那是噩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彻底误会了。。。你得意思。。买个质量好点的。成品 PCB用的DC-DC 电源管理模块是吧。。。那 ...

早年我自己做覆铜板电路,设计,画漆,腐蚀,钻洞,打磨,上松香水。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玩航模,真的好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年我自己做覆铜板电路,设计,画漆,腐蚀,钻洞,打磨,上松香水。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

现在也一样。。。就那个便宜。。。光蚀的PCB版太贵了。。不适合做试验品。。。我们家有一间屋子彻底被我毁了。。。哎。。。现在好了。。出国了学习了。。都是找人代做。。不过那费用简直不是玩的。。不过好在没有什么断线这类白痴的问题了。。。要不花一天也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