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少一个通道,老鸟来

楼主(2013-04-03):
设置了半天还是少一个通道,油门和螺距的混控只有一个。

楼主:
求扩散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帮忙扩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就这个样子,我用的天地飞9,却只有5个通道看得出来

网友:
帮忙扩散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我在学习,,抱歉不能帮你,,要不,,你把控寄过来,我帮你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学习,,抱歉不能帮你,,要不,,你把控寄过来,我帮你研究研究

请注意查收!!!!!!!!!

网友:
额 新手 什么都不懂的飘过

网友B:
四通道的 也只有4個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通道的 也只有4個可以使用~

我的是天9.控制杆4个通道挺正常的,就是第六通道,和油门联动的那个螺距通道显不出来

网友B:
G4 是那種需要 Emulator 搖桿程式 才能開起模擬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 是那種需要 Emulator 搖桿程式 才能開起模擬的嗎?

什么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B:
G4軟體破解 是否需要一個Dongle Emulator twee 軟體 才能開起模擬的 如果是話 這軟體裡面的通道數字 跟你的模擬裡面的通道位置 要搭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軟體破解 是否需要一個Dongle Emulator twee 軟體 才能開起模擬的 如果是話 這軟體裡面的通道數字 跟你的 ...

你说的是EMU吧,我用的是v3.3

网友B:
模擬跟密狗 是那家的 你搖控器 是否有開關 或旋鈕功能沒開起\沒設置執行 通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擬跟密狗 是那家的 你搖控器 是否有開關 或旋鈕功能沒開起\沒設置執行 通道位置?

我的控是天地飛9,模擬器是四合一的那種,用的G4.5模擬器,EMU3.3。在遙控監視器上看,混控是普通模式,3通道和6通道混控的。但是在模擬器里只有一個通道在動,還有一個通道沒反應,油門鎖定后也沒反應。真不知道是什麽問題。。

网友:
用飛機模式 下去調模擬 ~
你點出模擬Controllr>channel mapping>的 設置好通道位置(包含各開關 或旋鈕功能的開起 及設置) ~
再點出Emul 邊調整通道數字 邊撥開關或旋鈕 觀察模擬裡面的游標 是否能隨著你的動作 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或是最右邊到最左邊 ~
完成之後 再去校正搖桿 開關 或旋鈕通道 最大及最小行程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