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JR XG8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4-03):
新入手450配ZYX-S陀螺,用XG8控。
请问控的设置里下面几项如何设置:
     1.感度设置里陀螺仪种类选"NOMAL"还是"T.LOCK"?
     2.油门混控是否需要设置,如何设置?
     3.尾翼曲线是否需要设置?
望模友们帮忙解答释疑,先谢啦。

网友A:
我是用DXS7的 感度菜单和你说的不一样 所以没法告诉你。油门混控一般用不着。尾翼曲线这个DSX7里都没有的东东~

网友:
我用的XG7。不过我也不清楚。多看说明书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DXS7的 感度菜单和你说的不一样 所以没法告诉你。油门混控一般用不着。尾翼曲线这个DSX7里都没有的东 ...

油门混控和尾翼曲线我先不设,我的理解是有三轴陀螺管理,这里可以不管,不知对否?感度的正确设置还望知道的模友多帮助。

网友B:
nomal设定的时候50%以上锁尾一下就是非锁尾 T.LOCK就是一直都是锁尾模式,只是调整感度
不过这个模式似乎只对JR自己的锁尾陀螺和三轴陀螺有效对其他品牌的陀螺则没什么感觉(我自己的感受,水平有限)
还有T.LOCK模式可以在控里分别调整仰俯、副翼、方向的感度,那只对JR的三轴陀螺仪有用,其他的陀螺是没用的,就不用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mal设定的时候50%以上锁尾一下就是非锁尾 T.LOCK就是一直都是锁尾模式,只是调整感度
不过这个模式似乎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直升机选对了模式油门跟螺距已经混控了,不用单独设定混控,除非有更高的要求和特殊需要至于尾旋翼螺距曲线我是一直没用过,我的感觉是只要锁尾的感度调整好了,听说F3C的选手是有改曲线还要加入油门螺距和尾旋翼螺距的混空的,听说我没见过

网友C:
我用XG7、ZYX的,請你按照飛越ZYX說明書的設定就OK!

网友D:
飞了 10几年 一直是控盲···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XG7、ZYX的,請你按照飛越ZYX說明書的設定就OK!

飞越ZYX说明举例确实是XG7的,不过和XG8似乎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了 10几年 一直是控盲···哎!

呵呵,一定是技术一流哈

网友:
这都需要些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