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2固件 HANDFREE模式为什么是对着头的

楼主(2013-04-03):
MWC 2.2固件 HANDFREE模式为什么是对着头的   解锁是对尾的  可是打开HANDFREE模式后 确实对头的
设置了 那个清零  但是也不好使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解决的?

清零的时候得打开电子罗盘~~~~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B(2013-06-05):
楼主啊 我下了2.2的固件 怎么里面没有1.9那样的pde文件啊 应该传哪个文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我下了2.2的固件 怎么里面没有1.9那样的pde文件啊 应该传哪个文件啊?

解压狗后应该有两个文件夹和几个说明文件,第一个文件夹是
固件,第二个是图形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我下了2.2的固件 怎么里面没有1.9那样的pde文件啊 应该传哪个文件啊?

新版本arduino用的文件名后缀是ino,找主ino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压狗后应该有两个文件夹和几个说明文件,第一个文件夹是
固件,第二个是图形界面

谢谢 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版本arduino用的文件名后缀是ino,找主ino就行了!

谢谢 才知道 原来还要升级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