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边轴承和单边轴承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3-04-03):
几个月前入了14sg,第一次体验单边轴承的遥控器(PS:以前都用lama的控玩模拟器)手感顺滑多了,我把弹簧都调到最松,极其顺滑,回复依旧很好,动作反而更细致了。

但在练习定点悬停时,舵量是非常细微的,有时候右手摇杆会有奇怪的感觉(我飞美国手),这种感觉呢是非常细微的,有点像虚位的感觉,给人的感觉就是,转轴在转动过程中,与铜套有摩擦,产生非常细微的阻尼感,而且是不连续的。不是每次摇杆都会有这种感觉,大概10次里面2次有这种感觉,但在做舵量大的动作时就毫无感觉了。我还为此特意拆开研究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还想过寄回futaba检修,不过想想应该也检不出任何问题,毕竟谁会为了手感而去检修的。

我的猜测是, 在那个铜片压轴的位置,转轴产生了细微的虚位,由于是硬摩擦,与铜片直接接触,产生阻尼,又由于表面并非绝对均匀,这种感觉是不连续的。
我想如果futaba用铜套代替压片的话可能会好点,或者说拉近单边轴承和双边轴承的差距。
futaba的单边轴承和双边轴承应该也算是一道划分中端和高端的分界线吧,14mz的双边轴承就是绝对的零虚位了。不过这一点点的虚位和阻尼,正常飞行中几乎是感受不到的,顶尖高手除外。

顺便说一句,为了好好感受这种感觉,我可是关掉周围的一切声音,静坐在那里摸摇杆,这真的是很细微的。这仅仅是本人对于单边轴承和双边轴承的一点见解,欢迎广大模友拍砖。

今天闲来无事,又想起狗    日的14sg,螺丝刀伺候。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给人一种简洁的感觉,电路走线一目了然,维护起来不会损坏其他部件。
这是右摇杆
这是左摇杆

说白了这摇杆就是一堆垃圾塑料拼起来的,精度一个屁都谈不上,虚位大得很,左晃右晃,怪不得会有我说的那种感觉,经观察是那塑料片的缘故,结构简单嘛,不怪它。
这遥控说白了就是个玩具,大家也不要对一点点瑕疵太在意,毕竟摇杆是由一堆塑料堆出来的,手感有些松动啊阻碍啊什么的(当然是很细微的喽)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电位器还是非常棒的,一度一个准。

看那狗  日的弹簧不爽,想取下来看看,好你个狗   日的,拿下来装不上去了,装了有个半小时,后来把弹簧的圈扩大才装回去的。

电路很棒,机械很简单(很烂)

其实机械部分应该让德国佬来做,来个全金属的,再带点阻尼,那就和真飞机一样了!绝对棒!

好了装回去了。

关灯拍张效果图,不错。

网友:
额,完全感觉不出,哈哈

网友A:
好手感的确是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感的确是调出来的!

但我想法设法还是不能把那阻尼感调没啊,可能是futaba不让吧,哈哈

可是毕竟人家Tareq也在用14sg呢,对于技术是完全不影响的

网友:
学习中,,给你了你意见,,不好意思

网友B:
阻力是电位器来的,和铜套基本没关系的,我给hitec的遥控器改装过轴承但是就是没有futaba的顺,拆开一看两个电位器转动的阻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楼主请问的阻力感还一个可能是电位器引线带来的

网友:
好细致的观察

网友:
弹簧太松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力是电位器来的,和铜套基本没关系的,我给hitec的遥控器改装过轴承但是就是没有futaba的顺,拆开一看两个 ...

哦!原来是这样啊,领教了。
这个阻力感好烦人的啊!尽管出现频率不高,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呢?只能拆开吗?或者说多用用会有所改善呢?

网友C:
FUTABA不用铜套,用铜片,我觉得就是怕模友们拆了铜套,扩扩孔换轴承,毕竟人有高端的双轴承

网友D:
在压片下面加特富龙,就是鼠标脚贴那种东西,会更滑。

网友E:
我感觉厂家弄出单轴承这种怪东西完全就是为了商业上区分产品级别,故意作得不那么完美,不是什么成本和技术方面的考虑,就像汽车一样,低配的会少那么几样有用但不值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还是出在铜片上面,LZ可以试一下LS的方法,期待你的报告

网友:
轴承总是比铜片要好很多吧。我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不用铜套,用铜片,我觉得就是怕模友们拆了铜套,扩扩孔换轴承,毕竟人有高端的双轴承

**的futaba! JR就厚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厂家弄出单轴承这种怪东西完全就是为了商业上区分产品级别,故意作得不那么完美,不是什么成本和技术 ...

好的,有空我再去试一试,不过现在用着用着好像这种感觉又消失了,真是他**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压片下面加特富龙,就是鼠标脚贴那种东西,会更滑。

可是那个地方空间还是很有限啊,我估计塞不进去。不知道加点润滑油会不会好点。

楼主:
这么一来就说明和单边双边轴承毫无关系了,仅与摇杆的设计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