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夾角怎麼看的? 求教

楼主(2013-04-03):
突然有朋友說:你的尾中立不對.... 要8度。    玩了快半年450,連尾夾角也不會看...真笨啊我...      求教求教

网友A:
把尾桨甩直,顺着平行尾桨夹的方向观察,两片尾桨所成角度即尾夹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尾桨甩直,顺着平行尾桨夹的方向观察,两片尾桨所成角度即尾夹角

还是不懂,,,顺着平行"尾桨夹"的方向观察,两片尾桨所成角度即尾夹角,,要是知道,,"尾桨夹,,他就不用问了,你这样说,估计他还是不懂的吧

网友:
不懂路过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顺着平行"尾桨夹"的方向观察,两片尾桨所成角度即尾夹角,,要是知道,,"尾桨夹,,他就不用问了,你 ...

不懂也沒關係的,只要有心幫我,我就很開心了

网友:
学习了,8度也有反正的把

网友:
向内折起,两桨的夹角。

网友:
说白了,就是非锁尾模式的时候,尾桨要有一个攻角,方向则是尾推滑块靠近尾波方向的那个角度!不知道你明白没

网友C:
把尾浆水平向机头方向对折。两浆 下面那个浆要朝尾波箱方向,上面那个是向尾桨方向的。浆之间的夹角。就是你要看的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尾浆水平向机头方向对折。两浆 下面那个浆要朝尾波箱方向,上面那个是向尾桨方向的。浆之间的夹角。就是你 ...

這過我明白,就是不知道怎樣看角度,用甚麼工具看?  是不是不用工具就能看到槳角?

网友:
尾横轴的两边行程量若是相等,那中位的度数将会接近是夾角8度,当然此时尾舵机是正中位的,而舵片是90度于舵机,而且这90度要求是必须的。

网友:
最好有圖說明之!文字很難理解!

网友:
一看二顶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