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各位回复,俺还是被半桶水诱惑,下手了没有旋钮的万用表,目前感觉还不错!多谢了

楼主(2013-04-03):
目前手头只有个垃圾指针表,,N年前买的,每次读数都觉得烦躁。。。。

求经常用表的朋友推荐一款数字表。。。

别太贵。。。。毕竟是业余用用。。

京东了逛了半天,,便宜货的差评好多。。。郁闷。。

多谢多谢。。。

/////////////////说说感受,给后来者参考!!!///////////////////////

呵呵,,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个系列。。

看了你的回复,,结果喜欢上了按钮式,,,觉得比旋钮来的方便,,可以单手操作,,,也可能寿命更长不会接触不良。。。

但是,,,哥觉得F贵了。。。最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下手了70D,

反正我平时也就测试 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别的用途对我来说接触不到。。。。。

而且电容档可以测最大60000uF,精度无所谓,有参考值就行了,,以后在垃圾场里碰到大电容可以放心下手了。。哈哈哈。。

试了半天,,感觉还是够用的,,自动档位没传说中那么慢,,,基本上抬头就读数,,慢的时候2秒。。。对我来说也够了。。。

不过还是发现两个问题:
1,自动关机还是像网上说的那么坑爹,,到时间就关,,也不管你是不是要用。。。这么简单的事情厂家也不完善下。。

2,自动算法(不是指自动量程)还是有点不够完善,,测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表就认为是通断测试了,,开始乱叫。。。。。当然,说明书里提到过通断测试30欧的字样。。

其他方面貌似没啥问题,表笔做工很普通,,还不如我另外买的20A表笔,,,总体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至少比指针表的效率高很多,,哈哈哈,,,总体说来感觉还不错。。。

比以前那个手动的表方便了一万倍。。。。。

哈哈,上个处女照。。。。

也多谢各位朋友的指导。。。

网友A:
胜利 VC9808
用了10年了,现在这个型号还在卖。

网友B:
我用的是广陆,两年了感觉好用,测内孔有点点偏小。

网友C:
在用胜利 VC70F,感觉不错,买了两年多了原装电池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广陆,两年了感觉好用,测内孔有点点偏小。

楼主 的是万用表  不知兄弟说的是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 VC9808
用了10年了,现在这个型号还在卖。

多谢多谢。。

刚看了一下,,貌似跟胜利的八九十块钱一个的没啥区别啊。。。为啥要贵一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广陆,两年了感觉好用,测内孔有点点偏小。

广陆的数显卡尺我也有一个,,想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胜利 VC70F,感觉不错,买了两年多了原装电池还在用。

多谢多谢,,刚搜索了下,,,价格超出预算了。。

而且看起来很高档,复杂的东西俺不会用。。。。。

网友A:
VC9808是带测量电感、频率的,其实一般用VC890C已经够了,不用100块。

网友:
胜利100左右可以了。

网友D:
我用漳州的DMM,以前买的,8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9808是带测量电感、频率的,其实一般用VC890C已经够了,不用100块。

多谢多谢,,我看淘宝上这种不到一百的胜利销量最高。。。。我选这个算了。。反正平时也就测测导线通断。。呵呵。。

网友E:
深圳华谊 MASTECH MS8268 自动量程万用表

网友:
我一直用DT-830B 用了好几年了 感觉还可以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广陆,两年了感觉好用,测内孔有点点偏小。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F:
这样吧,楼主,我推荐你用ut-33a,优利德的
原因:
全自动量程,方便
读数4000,精度高
体积小,用常见的5号电池。
品牌算国产中的正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吧,楼主,我推荐你用ut-33a,优利德的
原因:
全自动量程,方便

说的没错 用的还是7号电池 还有自动关机功能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漳州的DMM,以前买的,80元左右。

不知道是漳州的好还是胜利的好。。我完全没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圳华谊 MASTECH MS8268 自动量程万用表

看京东里的评论。。说自动量程有时候不灵啊,要手工调,,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吧,楼主,我推荐你用ut-33a,优利德的
原因:
全自动量程,方便

多谢多谢,,听说数字表电池电压低的话,测量会偏高?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状况。。

因为我想用爱乐普电池,,,只有1.2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听说数字表电池电压低的话,测量会偏高?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状况。。

因为我想用爱乐普电 ...

这种表不适合用充电电池,没意思。
就买普通的碱性5号就行。

网友:
要是预算高些我就出你只福禄克的15~这个价格买只胜利的,一百多,常规情况下性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胜利 VC70F,感觉不错,买了两年多了原装电池还在用。

呵呵,,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个系列。。

看了你的回复,,结果喜欢上了按钮式,,,觉得比旋钮来的方便,,可以单手操作,,,也可能寿命更长不会接触不良。。。

但是,,,哥觉得F贵了。。。最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下手了70D,

反正我平时也就测试 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别的用途对我来说接触不到。。。。。

而且电容档可以测最大60000uF,精度无所谓,有参考值就行了,,以后在垃圾场里碰到大电容可以放心下手了。。哈哈哈。。

试了半天,,感觉还是够用的,,自动档位没传说中那么慢,,,基本上抬头就读数,,慢的时候2秒。。。对我来说也够了。。。

不过还是发现两个问题:
1,自动关机还是像网上说的那么坑爹,,到时间就关,,也不管你是不是要用。。。这么简单的事情厂家也不完善下。。

2,自动算法(不是指自动量程)还是有点不够完善,,测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表就认为是通断测试了,,开始乱叫。。。。。当然,说明书里提到过通断测试30欧的字样。。

其他方面貌似没啥问题,表笔做工很普通,,还不如我另外买的20A表笔,,,总体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至少比指针表的效率高很多,,哈哈哈,,,总体说来感觉还不错。。。

比以前那个手动的表方便了一万倍。。。。。

哈哈,上个处女照。。。。

也多谢各位朋友的指导。。。

网友G:
呵呵 我用过的万用表不低于30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我用过的万用表不低于30台

哈哈,,你是专业班子。。。

我大部分时间只是测测通断。。。

网友:
哎,俺曾为这玩意纠结过好长时间,看呀看,查呀查,不断提高预算,差点不理智的搞个289回来。

买之前坐地上一想:俺是电子盲,那种东西俺不配玩呀。

最后搞了个MS8218回来,后来觉得一个用着不爽,也为了当年的选表时的迷茫,又弄了个UT71C。

后来琢磨焊机,又弄了个华谊的钳表回来。

但终究一事无成,电子器件搞了了一大堆;那仨表还有一示波器买了快三年了,但没用过几次。真是愧对苍天哇!

网友:
其实我用的是70C,我也没舍得买F,都是业余用一下,其实这是我用过最贵的表啦,觉得做工还不错,表笔还带两个夹子,屏还带灯,15分钟自动关机前会叫,按一下按键就重新计时

网友:
我也被你们诱惑了,刚入了一块,等明天到货了

网友:
不管什么表最少得同时用两块,最好是数字表和指针表同时用。指针表还是很可靠,数字表我看质量不行(费电、接触不好、不稳定、寿命短),我用了很多块数字表了,只有一块FK9808L的表用住了,而指针表就是开始的500型用了不知多少年了。

网友H:
鹧鸪臊家的闺女长得真漂亮啊!水灵灵,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听说数字表电池电压低的话,测量会偏高?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状况。。

因为我想用爱乐普电 ...

内部有高精度稳压的,1V都可以用不,没问题,当电源电压低到不足以稳压时,会提醒低电压的,这时测量就有可能不准了,但我的表从提醒低电压到发现表不准,还能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网友:
万用表还是买优利德,胜利,等品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部有高精度稳压的,1V都可以用不,没问题,当电源电压低到不足以稳压时,会提醒低电压的,这时测量就有 ...

....俺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新买的表里,,就一个9V电池。。

网友J:
我用过叁四块胜利的表,都不咋的,现在用70都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如死机、档位乱需重启,还表笔那个垃圾,不到一个月就断了

网友J:
我的电流档是回零的,mA档和10A档都回零的,只有Ac电压档是0.2到0.3mA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电流档是回零的,mA档和10A档都回零的,只有Ac电压档是0.2到0.3mA跳动

确实是这个德行。。。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太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叁四块胜利的表,都不咋的,现在用70都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如死机、档位乱需重启,还表笔那个垃圾,不 ...

看样子便宜表就这德行了。。。表笔确实一般般,,还没有另外+5块钱买的质量好。。

不过以前的山寨表的笔还是好点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鹧鸪臊家的闺女长得真漂亮啊!水灵灵,哈哈

呵呵,,你也去生一个撒。。。

网友K:
其实这个更复杂,还不如用拨盘的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这个更复杂,还不如用拨盘的直接。

这个。。。是自动识别的。。

交流直流电压在一个按钮上。。

电阻,短路,二极管,电容,在一个按钮上。。

这些都是常用的,,按了自动识别要测什么,量程也是自动的,速度显然比旋钮快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听说数字表电池电压低的话,测量会偏高?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状况。。

因为我想用爱乐普电 ...

对,我 的胜利呢那个电压低时390V能到500V+

网友:
万用数字和机械的都可以有,用起来才方便,个人习惯不一样,我还是机械的用着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