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钻孔速度最快啊。。。求教啊。。。

楼主(2013-04-0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689

像这个贴上的铁板一样,一堆孔,孔没有精度要求,板厚1.8

有点量,不想哪去数控冲孔,有点贵了。台钻不给力、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加快点速度啊???

网友:
几块板叠起来打呀,那多方便啊

网友:
量大的话还是开连续冲模冲吧!

网友:
今天没事情,,花了半个小时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

在你经常要加工的前提下,,,应该不会有比我这个成本低的了,,,当然,,这里的成本指的是经常要做这活的成本。。

经常要弄的话,,因为对精度没要求,
DIY个排钻吧。。成本低,效果好,,。。。

如果做10轴,就相当于效率比你用台钻高了十倍。。

方案都跟你想好了:

横梁用大号槽钢,,,两头用光轴滑块 ,,,成本几十块钱

立柱用粗光轴 ,,,,,成本显然也就几十块钱。

每个轴由两只带座轴承 + 最便宜的垃圾ER刀杆   组成 ,,,,,成本几十块钱,,应付你这个精度绰绰有余。。  假定10轴,,也就是几百块钱成本

传动成本最低的同步带方案。。。一条同步带可以带动无数轴。。。。假定10轴,,,10个同步轮100块钱,,压紧轮用偏心轴承,20块钱 。。

传动简单结构如下。。。因为你钻这种孔,负载应该不大,,这个结构应该可以应付,

底座用角铁槽钢焊,,一两百的成本了不得了。。

以上合计,,不超过1千块钱,,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个排钻,,,然后就可以批量接活了。。

关键点在于,,机器是自己的,,比外加工看眼色强的多。。

网友:
买现成的 网孔板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分数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真是有好心人

网友:
这玩意最快最便宜还是数控冲,就看哪种数控冲床了,高档数控冲一次一个孔当然贵,数控送料的普通冲床就便宜,一次冲10个孔那就快了

网友:
有卖的,直接买就行了。

网友:
多头钻有孔间距限制。钻头之间传动方式是链条,动力源是台钻

网友:
有几十片量的话,阿里巴巴找河北的厂家订,做一回皮包商

网友:
激光最快,先搞好CAD图直接拿去就可以切割

网友:
羊肉串盒子吧
我知道的就是数控冲最快最经济

网友A:
数控冲孔第一、数控钻孔第二、多钻头钻孔第三、模版钻孔第四

网友:
直接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个可快的方法,弄个电焊机电流调大点,剩下的你懂的。。。

偶尔几个要求不高的孔还行,那么多孔,我得掉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冲孔第一、数控钻孔第二、多钻头钻孔第三、模版钻孔第四

想的正好是数控钻,,前天买了一个fx1s-20mr的三菱PLC。

做个单轴的数控钻。

网友:
或者用单片机做一个专用的!

网友:
件数少 就激光

多就开模具上普通冲床

网友C:
滤网?
精度低数量少,就手动吧!多了必须上机器,人受不了啊

网友D:
是炸油条的放在油槽里的

网友E:
烧烤车的底火班,PLC二十快钱买来的。就用她改了。。

网友E:
专用设备就不做了,还是送去数冲去,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F:
什么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