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BF109首飞成功

楼主(2013-04-03):
首先要感谢SANY看他的帖子学到很多!

今天飞95元BF109了,首飞成功,因是一个人,没有照照片,装机过程也没有照 ,昨天晚上晚上8点开始装机,装到4点才装好。好累!!!!

第一次飞的感觉真爽,
今天是我第一次飞真机,对自己是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可惜没有留念。。。

配置:2212 KV930电机,1047桨,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支持2-4S,UBEC),
副翼双舵机3.7g, 升降方向为9g舵机。
拆除原机铰链用塑料铰链代替,
2200MAH电池
7发射,天6接收,

首飞留空3分钟,安全降落

二飞和太阳重合了。。撞树梢了,然后掉下来坏了个1047桨

第三次上天后右幅翼舵机线接触不灵导致只有左副翼来飞,控制反应就迟钝了,
赶紧下落还是消耗个1047
飞机完好

说说心得吧,
1。模拟器是个好东西,必须熟练到加风随意飞不炸鸡,且要经常练习!
2。95元109机重心调整到机翼加强杆前10厘米处为最好,挖原机的电池舱等。。。
3。因电机是2212 KV930+1047桨,右拉和下拉必须设稍大点,不然反扭会很严重,
     30%油门就能上天,而且很省电
4。副翼和尾舵量要小,109速度比较快,必须用小舵量,反应很灵敏的,
5。设备一定不能将就,第三次炸就是因为一个副翼舵机没反应了,飞机反应迟钝才炸的
     3.7g舵机太小了,反应精度也不好,下步换银燕12g金属舵机,(9g感觉也不保险)
6。起飞拉升要当机立断,滑行距离不宜太长。
7。起飞前观察周围环境并手里拿着控在脑中虚拟演练,
8。桨是消耗品,必须囤积。。。。

机机照片改天奉上。。。

网友A:
祝贺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首飞成功。

谢谢!会继续努力!

网友:
等待视频、、

网友:
我还以为有视频呢~结果没有,尼玛连照片都没有………………

网友B:
能帮到你,感觉真不错,帖子没有白发。

副翼舵机用9G 足够了,3.7 的确实太小了。 很多1米多翼展的飞机也是用的9G 舵机。

用低KV 的电机配1047桨,确实反扭会很大。用KV1400,7-8寸桨 ,会更好飞。

网友:
劳劳碌碌劳劳碌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到你,感觉真不错,帖子没有白发。

副翼舵机用9G 足够了,3.7 的确实太小了。 很多1米多翼展的飞机也 ...

KV930和1047本来是给1米3的KT109准备的还没做好就西安给小109用了,95元机调好确实很好飞

网友:
我还以为有视频呢~结果没有,尼玛连照片都没有………………

不过我也有这架灰机 就是重心不好调啊 他、据说这飞机以前是给有刷电机设计的  改无刷后 自然要给鸡头配重  是不是在电池仓里头加节电池啊

楼主:
照片来了。。

楼主:
什么老是提示数字多,有广告嫌疑呢
暂时只拍了这几张,没桨,飞不了,等桨中,
首飞就我一个人,没办法拍,
敢问谁敢一边飞一边自己拍。。。
别尼玛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
这JJ我是静态了…用的是1000KV配浩业灰色的8040桨,用800的电池,结果重心基本在碳杆上…滑跑起飞一推油门就倒立,后来纠正后,空中油门不敢收,总是对这飞机的滑翔性能没太大信心…首飞估计是一直大油门飞行,导致电池过早没电吧,最后是大速度撞地…机翼机身分离,机身从机翼前缘开始断成了两截=.=
不过那机翼后来检查了下感觉,翼根后缘下方,本来留着装副翼的控制连杆的槽,在炸机的时候会成为很脆弱的点…我那分离的情况是,螺丝连着那一块后缘的泡沫还固定在机身上,机翼后缘沿着那条槽断开分离…所以建议找东西填上吧~~
还有机翼是用前面两个插头+后侧的螺丝固定在机身上,和机身的结合感觉太弱了,我后来尝试过在机身和机翼连接的地方贴上了宽的双面胶,不然飞机横滚之类机动的时候只有那么三个点受力,感觉很不牢靠…这次打算在机身安装机翼的那个弧的前缘后缘插进碳杆,然后用橡皮筋把机翼崩在机身上~~
以上……下次试试看2200的电池,按照LZ的重心位置再试试吧~~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C:
请问重心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重心放哪...

参看17楼,或者SANY的原帖

网友:
不错的机子,样子还可以再装修装修

网友:
好帖必回,让我也有一种想买这机的冲动

网友:
好!重心找准了很好费

网友D:
F4U 改成油机了

网友:
恭喜首飞日成功,确实有意义,我也记得自己的那一天呵呵

网友:
装饰下会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4U 改成油机了

请问重心在哪,二战飞机重心很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95元 109,速度快,反应敏捷,安装很方便,我的109是用1500KV2208飞的,既省电速度也不慢,现在它已成为我 ...

飞机真漂亮,可惜我技术太烂,不敢买前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重心在哪,二战飞机重心很不好找

机翼前沿1/3的位置,很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重心在哪,二战飞机重心很不好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555&extra=page%3D4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D:
F4U 改成油机了

老大你又出現了,你的95油機是95白板機裡面最吊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