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 KV1400,用8060桨,半油门一分钟电机就滚烫, ...
朗宇X2212 KV1400,用8060桨,半油门一分钟电机就滚烫,正常吗?

楼主(2013-04-03):
用8060桨,半油门一分钟,
电机
滚烫,不能用手摸,且有一股异味。
换用8040桨、7060桨,全油门一分钟后也非常烫。
只有用6*4桨,全油门一分钟下来不烫,但吹称推力只有不到400克,应该不是kv给高了。
大家看下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内容短路了吧

网友B:
我試過與你一樣的配置, 用8060非常熱是因為電流過大,用 8040都不是十分理想,後來我張8040 剪短變成7040就正常了,不過剪短後當然速度沒有前者快.

网友C:
小马拉大车~~累的?

网友D:
今天测了一下,朗宇2212 kv1400 +8060,电机单线电流有20A左右。不算大吧!我的电机也是烫,不过这个配置是网上常用的啊,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