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宇地面站連接Google Earth谷歌地圖疑問

楼主(2013-04-03):
我下載了飛宇的地面站軟件, 但只是2D平面的.
但我看好像能連接Google Earth谷歌地圖的.
我也下載了谷歌地圖了.
有人知道怎樣連接嗎?
要開什麼檔案嗎?

网友A:
都有详细的说明书 可以仔细看下

网友B:
你先上下你的设备连接图。。。。
我们看是否有连接错
再来教你怎么连
注意查看
你的端口有没对。。。。

楼主:
可說明書的中英文版都看了,完全沒提過這事。
是否要追問飛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上下你的设备连接图。。。。
我们看是否有连接错
再来教你怎么连

我看見這連接口了,插上時,com3就出現了,應是com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