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面连接皮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2013-04-04):
是AB胶还是502?
还有个问题是10C怎么设置熄火开关?

网友A:
用502
进入THROTTME CUT 里,把RATE设置一个值,这个要试一下你的油门舵机的行程,一般设成-17左右就可以(一定要试一下不,要太大不然舵机会太吃力的)然后把其中的SW 设成你熄火所用的开关,就可以了。我的几台汽油机是这样设置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大家都说用502,可是我怎么觉得502不太好用,EPP和轻木的飞机都试过了,稍一用力就拉出来,粘不劳

网友C:
502太快干,脆硬,702硅胶试试吧。

网友D:
如果是轻木
建议用AB胶试试
效果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