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04):
打算做六足,请问大家都用的什么舵机
打算用金属齿数码大扭矩舵机各位高人给推荐下好么??

楼主:
没搞错吧~~~
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还是不能说?不想说?不愿来说?
33个看帖的人啊~~!!!

网友A:
大扭力舵机花费很大哦,18个舵机下来估计就2000多了,建议把六足小型化,用PVC来做,舵机可以选用鹰之舞9g的舵机,18个舵机加上舵机板和遥控和接收不超500元,我做了个六足,就是用9g舵机做的,舵机控制板我是自己做的,程序还在编写,晚点等我把机器人搞好再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扭力舵机花费很大哦,18个舵机下来估计就2000多了,建议把六足小型化,用PVC来做,舵机可以选用鹰之舞9g的 ...

谢谢建议哦~~~
机身我打算用碳纤板来做,一来强度好~~二来呢重量轻~~
之所以要大扭矩舵机是打算以后要载荷的,比如能连发XX弹的加特林~~
而遥控发射与接收设备我有四轴的14路地面站,我想应该是够了~~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请问如何让机器人动作较快?比如爬行速度~~是要用到高速舵机么?大扭矩;高速;数码;金属齿=  贵~~
至于鹰之舞9g的舵机我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多谢指教哦~~~

网友:
你设计的六足总重量多重?知道这个才好选舵机。

网友:
我的六足500g左右,用鹰之舞9克舵机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哦~~~
机身我打算用碳纤板来做,一来强度好~~二来呢重量轻~~
之所以要大扭矩舵机是打算 ...

想法不错,碳纤维用2mm的吧,舵机9g的就不用考虑了,15kg以上的,看你负载多少了,最大的30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碳纤维用2mm的吧,舵机9g的就不用考虑了,15kg以上的,看你负载多少了,最大的30kg了。

嗯~~~
谢谢哦~~
在遇到什么问题还会请教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哦~~
在遇到什么问题还会请教你的~~~

不客气。舵机还是买金属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舵机还是买金属齿的吧。

是的舵机我决定用盛辉的MG995金属齿~~13千克扭力的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舵机我决定用盛辉的MG995金属齿~~13千克扭力的可以么?

看你做多大了,我之前做的那个玩具六足头加上尾巴80cm宽45cm了,腿上全是高电压舵机,至于选多大的电机看你的材料了,还有千万切记一定要计算3条腿能承担的重量,当爬行时一共六条腿每三条腿来回交替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做多大了,我之前做的那个玩具六足头加上尾巴80cm宽45cm了,腿上全是高电压舵机,至于选多大的电机 ...

哦 明白了~~~
请问你用的舵机什么牌子?参数等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第一次来看看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