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 1400mm V7 用容量大一些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3-04-04):
电池仓尺寸,用4200mAh(35*43*130 430克),尺寸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头重?

或者3300mAh(345克)呢?

大家2600mAh普通航线飞多久?  飞3D多久?

如果电池卖错,就太浪费钱了,所以麻烦大家讲讲,先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 就是来个沙发

网友:
我也不知道唉

网友A:
我用的3000没啥问题  3300理论也行,就是重了飞起来和3000差不多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3000没啥问题  3300理论也行,就是重了飞起来和3000差不多估计

谢谢你的回答!另外想知道,你的3000,一次平均飞多久?

网友B:
3300应无问题。尺寸上看,4000可以下,不知道效果。
其实如果有点偏差,升降舵略微配平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0应无问题。尺寸上看,4000可以下,不知道效果。
其实如果有点偏差,升降舵略微配平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

嘿嘿,拿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0应无问题。尺寸上看,4000可以下,不知道效果。
其实如果有点偏差,升降舵略微配平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

沒錯,我的P40和零戰和T-28都是用3300和4200,重心跑了調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这飞机一定要用3300以上的电池,4000的完全没问题的!头重基本不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一定要用3300以上的电池,4000的完全没问题的!头重基本不可能发生!

那么,不知道厂家和卖家,指导用2600mAh电池是什么用意!事实上,2600根本不好飞!

网友:
级别低很不好意思,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不知道厂家和卖家,指导用2600mAh电池是什么用意!事实上,2600根本不好飞!

呵呵,这是设计出发点的不同导致的。只要风力环境许可的情况下,飞机越轻,翼载越小,越好飞,速度可以放的越慢,转弯半径越小。厂家的设计思路应该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吧。也许我这边的环境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见的吧,全年60%-70%的天气都是三四级风或以上,而且侧风和风切变是家常便饭,飞机就必须配搭动力,配高翼载。配置还是看环境需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是设计出发点的不同导致的。只要风力环境许可的情况下,飞机越轻,翼载越小,越好飞,速度可以放 ...

如果仅仅是翼载小、重心正好,倒也罢了。问题是2600电池塞到底,电调放最前面,头还是太轻,重心靠后6-7厘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是翼载小、重心正好,倒也罢了。问题是2600电池塞到底,电调放最前面,头还是太轻,重心靠后6-7厘 ...

这么严重? 我现在头上塞了两块车用的2S4000的,435克,貌似感觉重心刚好就在主起落架的白色塑料底座后缘,这样合适否?我的转好了,这几天老下雨,等天气首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严重? 我现在头上塞了两块车用的2S4000的,435克,貌似感觉重心刚好就在主起落架的白色塑料底座后缘 ...

你这个太后了吧?说明书110mm,机翼最前沿算起。

基本是机枪口靠后2厘米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太后了吧?说明书110mm,机翼最前沿算起。

基本是机枪口靠后2厘米处。

那不是在前起落架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在前起落架前面???

差不多吧。应该更正一下,2厘米是我飞的合适的位置。说明书110mm,是机枪口后4厘米。你还没有P51的处女飞?

网友:
重心在起落架前面那不是不小心滑跑都要狗吃屎?

。。。。。。。我这边连下了一周多的雨,还没见要放晴的迹象,天气预报说,明天后天还要继续下雨。。。。。。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