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一致性

楼主(2013-04-04):
请问下各位老鸟   450  油门最低时十字盘水平  油门到50%时十字盘就不平了  出现向左前的姿态   控是6EX HP  不知道是舵机的问题还是可以从控里调整下   舵机MD933  麻烦各位老鸟们赐教!

网友A:
三颗舵机的舵臂用的是相同的孔么

网友:
调舵机行程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颗舵机的舵臂用的是相同的孔么

我们俩的头像有点相似 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俩的头像有点相似 哦!

哈哈,同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同好啊!

希望沾您点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颗舵机的舵臂用的是相同的孔么

是一个孔  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俩的头像有点相似 哦!

一开3D 你就知道什么叫乱飞了

网友:
一看二顶三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3D 你就知道什么叫乱飞了

只能慢慢感受。3D虽乱,能飞到随心所欲很不容易。

网友:
你确定你控里设置是正确的?
933的一致性相当不错的~
我用933调的十字盘整个行程范围内都水平几乎没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孔  都一样的

那只有调舵机行程了。

楼主:
请问舵机行程是控里的哪一项 我用的6Ex 貌似没有看到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舵机行程是控里的哪一项 我用的6Ex 貌似没有看到有

应该是查看SWSH和EPA项。
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不排除是舵机自身的问题。
建议买个舵机检测器,再自己做个一带三的插头,接上斜盘用的那三只舵机后,转动检测器的旋钮看它们转动的角度和速度是否同步、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查看SWSH和EPA项。
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不排除是舵机自身的问题。
建议买个舵机检测器,再自己 ...

今天认真研究了下    把舵机的位置通道对换了一下  以前那个行程有问题的舵机在6通道 所以在EP里面始终调不好 本来也是舵机用久了  换过来用2通道单独调整行程就OK了!    还是谢谢各位热心的老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