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请问下各位老鸟 450 油门最低时十字盘水平 油门到50%时十字盘就不平了 出现向左前的姿态 控是6EX HP 不知道是
舵机
的问题还是可以从控里调整下 舵机MD933 麻烦各位老鸟们赐教!

网友A:
油门最低,油门50% 这样的说法毫无意义。调机首先要保证的是大桨螺距为零时,斜盘位于中间位置,并且是水平的。三个舵机臂这个时候也需要水平,这样才容易保证在整个舵机行程中斜盘水平。理论上只要三个舵机一致性好,螺距为零时斜盘水平,那么最大和最小螺距时斜盘也应该是水平的。
如果舵机一致性不好,个人认为可以通过调节控里面的舵机上下行程来调整。但是我觉得你对这些都没有概念的话,还是老老实实使用一致性好的舵机罢,你调不来的。
更详细具体的调机方法,请搜索老金的调机贴。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还是找个老鸟现场指导一下比较靠谱,比较新的新手是搞不定舵机行程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