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和 A7105 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想请教一下,用D7e接7105还需要先给7105写程序么,接线该怎么接

网友A:
直接拆控里的高频头,按说明接上就行啊,不用写程序。

楼主:
我是想控制911,看前辈帖子说接7105就可以,想问下,具体需要怎么做

网友B:
既然看了前辈的帖子,那就仔细看看,有图说的那么清楚,还开贴问啥

网友C:
a7105只是个射频芯片,需要一些外围电路才构成射频模块。
可以买7105的射频模块,按论坛上的控制脚接入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