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改无刷信号噪声的解决方法,有启动困难问题的不妨看看

楼主(2013-04-04):
前几日在坛子里收了一台无刷Super CP,原机是C少改的无刷,用的是MX-10A电调刷Blheli。机机一切都挺好,就是启动总是不时很顺畅。blheli的启动一般是推一点油门,听到高声调响,然后油门拉到底,听到低声调响,然后推油就可以飞了。可是在Super CP上面,经常一上电,油门还在最低点,直接就来一声高声调,然后就需要反复推拉几次油门才能正常起飞。刷到最新的blheli 10.1,尝试各种配置都不解决问题。虽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总是不爽。于是去blheli的帖子爬楼,发现还真有老外模友提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外模友Crasy666验证了这是由于Super CP主板输出的PWM信号上有噪声干扰造成的,可以参见以下链接(感谢一下Crasy666):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p=4858110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4040261&postcount=415

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主板输出到电调之间加一个低通。Crasy666推荐的参数是一个一阶的无源低通,100欧姆的电阻加100nF(0.1uF)的电容就搞定了,截止频率是16kHz。电路连接如下图所示:

我在MX-10A电调上做了如下的修改:

用的是贴片的电阻和电容,用一根短跳线连接到电调输入端。做完这个补丁后,果然一切正常了。启动后,推高油门,响一声;拉低,再响一声;推油,顺利起飞了。

而且据Crasy666说,加了这个低通滤波后,线性度也会好很多,当然,这个限于我飞行水平的问题,没有感觉出来。不过无论怎么说,滤掉高频干扰对于这类应用总是好的。所以有同样问题的模友不妨试试看。

补充波形对比测试视频如下:

网友:
这是技术活,绑定

网友:
值得收藏的贴!~

网友:
哇,又是刷blheli的,我程序啥的都下 载来了,在考虑要不要把我的天行者40A刷成BL,这个BL真的比原厂程序好吗?

具体有哪些方面比原来的强呢?

我的电调配朗宇A2212 kv980,小油门会听到吱吱的不和谐声音,这个BL都能解决吗?

还有,你说的高油门是往上推一下,那这个设计安全吗?万一我推一下又下来又推一下,岂不是起飞了?那多不安全啊?

还有听说BL的油门很细化,我的电调百分之二,三十之前是空白,不起作用,BL能行啊?

期待回复,然后就决定是否刷BL。谢谢!

网友:
技术活 干不来 其实噪声也不大

网友:
没有看懂“字数你妹

网友A:
此乃Blheli程序的最大不足,因为要通吃有刷和无刷设计上比较欠稳定,才让你有机会捡漏这么个改装机,日后文件升级可以无需低通滤波。

网友:
那么小的东西是怎么焊上去的。好技术啊

网友B:
我的mcxp也是用10a,电机启动正常,推下油门就叫了

网友:
这个贴值得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cxp也是用10a,电机启动正常,推下油门就叫了

mcpx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有mcpx的。这个是super CP特有的问题,而且貌似不是每台super CP都有。所以碰到的话就改一下,没碰到自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乃Blheli程序的最大不足,因为要通吃有刷和无刷设计上比较欠稳定,才让你有机会捡漏这么个改装机,日后文 ...

正常二手价收进来的,何来捡漏一说呢?原主人恐怕都没发现这个问题,原来用的并非定速模式。

软件上做数字滤波不是不可以,只不过F330的资源有限,原来的代码已经安排得很满了,硬要插一个数字滤波器进去又要耗额外的资源,不如模拟端解决算了。

网友C:
顶你。把这个贴给厂家参考一下,是否需要加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六楼哈!!!!!

玩blheli的多数都是飞小机的,因为小机改无刷没有太多的选择。最近看到飞四轴的也有改blheli的,据说效果也很好。不过这个东西跟看病一样,没有万能药的。疗效好不好,自己试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你。把这个贴给厂家参考一下,是否需要加这个东西。

聪少,你看看我贴的那两个link里面,有老外用示波器抓的波形的,我自己懒得去抓了,不过我估计是一样的,的确是有脉冲干扰的。也许不是全都有,但是至少我的是有的。

另外,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832

有碰到类似情况么?给点意见?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聪少 有野做了~~感谢楼猪 提供了这么有用的一个信息

楼主:
补充波形测试视频:

网友E:
請問大大的电阻和电容是什麼大小的?是不是06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的电阻和电容是什麼大小的?是不是0603的?

尺寸无所谓的,我用了0805的

网友:
謝謝大大解答。

网友:
哈哈,我的scp没这个状况!

网友F:
我跟LZ的问题一模一样。前两天忙着先把续航的问题解决了,今天又把启动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LZ!C少出的无刷SCP不少了,好像有这两个问题的人并不多。坛子里反应出来的貌似也就二三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跟LZ的问题一模一样。前两天忙着先把续航的问题解决了,今天又把启动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LZ!C少出 ...

我觉得问题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只不过有能力自己改的可能不多

也有改好了就改好了,也懒得回帖的,比如我就看到二手区有在卖的机机说已经改好了,解决了骤停的问题,顺便淘宝上直接用了我的图放在卖的页面里……

网友:
回帖,绑定

网友:
235113465欢迎scp玩家加群!全国最齐全的scp玩家都集中在这里!!! 你不信?进来就知道我没骗你!

网友(2013-11-21):
学习,很实用啊。

网友:
没看明白 咋焊的

网友(2014-02-18):
好贴,终于找到答案了。我scp改了无刷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2014-06-07):
原厂电调忽快忽慢, 用了这个滤波推油门就是最大.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