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 3 银色 怎么设置小广角

楼主(2013-04-04):
gppro 3 银色 怎么设置小广角,就是不想要那种圆润的感觉,还有就是
航拍
用1080还是960好 多少针配合?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角度 设置最低 可以设置

网友B:
银狗3必须1080才能设置角度,720及以下都不可以

网友B:
航拍720 60FPS。。。FPV 的话1080 无广角好飞点

楼主:
没有明确答 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