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用多少毫安的3S电池续航时间最长??

楼主(2013-04-04):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或者经验也可以

网友:
我表示 5分钟就可以落地了~

网友:
这个只能凭感觉。。。算出来的只是参考。。差的可能很大

网友:
DJI F450机架、F4006电机、好盈20A电调、APC 9047桨、naza飞控+GPS、用HE 2200mah 30C 3S电池、加一体式摄像机、起飞重量1123.8g、飞行时间7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377 这帖子里有视频可以作为证据

网友:
EPO450机架,朗宇2212KV980,仿1047桨,好盈40A,NAZA全套,格氏30C2200MAH3S电池X2(并联)狗2,图传,双轴云台,起飞重量1.54KG,9分钟。

网友A:
10分钟以内  多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分钟以内  多就别想了

没那么短吧,朋友用F450原装设备,加5000mA电池都能飞十多分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短吧,朋友用F450原装设备,加5000mA电池都能飞十多分钟了

我是说一般2200mah 的情况下

网友:
F450原装全套机架动力电调1045桨,3S5200电池,3.6V报警,可以飞到12分半。

网友:
2818电机900kv,1047浆,1500g,3s4000mah,十三分钟

网友B:
咋说呢。。我测过3s的有1100,2200,4000,5000,结果,,你猜猜?

网友C:
450 机架 fpv全套设备,总重980g  带3s五千mah 一点四千克  飞15分钟 带4s五千mah 总重一点五千克  飞行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说呢。。我测过3s的有1100,2200,4000,5000,结果,,你猜猜?

猜不出,感觉如果范围足够大,应该是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麻烦给出各电池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不出,感觉如果范围足够大,应该是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麻烦给出各电池飞行时间

函数峰值x坐标为2500

网友:
F450,2208,1045,4200 3S,15分钟无压力。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C:
450 机架 fpv全套设备,总重980g  带3s五千mah 一点四千克  飞15分钟 带4s五千mah 总重一点五千克  飞行20 ...

求  20分钟的  配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