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雕,尖刀磨损严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04):
100*100 高度2的一个浮雕,用3.175 15度 0.1 刀,只能雕一半,刀就磨损很严重了,不知道为什么?
用ARTCAM2008升成的刀路,木头就普通的地板木。
ARTCAM2008 刀具设行距0.06速度1000 下切0.2 速度200 机器用1605丝杆,主轴E240 电源36V 1.8度57步进。
有经验的高手来指教一下。

网友A:
地板木用白钢道具磨损很厉害的,最起码的是含钴刀才行,或者钨钢刀,再或者进口的白钢刀

网友B:
钨钢刀还不会这么快磨损,只会断,应该是主轴速度太慢而移动快了刀尖断了

楼主:
刀尖不是断是磨损了,本来0.1尖的,停下来看就像日本武士刀那种形状了。
主轴速度应该不慢了,进刀也不快。
暖暖左手,说得有道理,得买钨钢刀了。普通白钢确实不行 。

楼主:
谁用过好一点的刀介绍介绍,我买的是威特,2元一支的,好差啊。

网友C:
照你这样说来还不如我自己D的 连续工作了好几块木地板了 只是刃口有轻微的磨损 不严重 还能继续干

网友D:
我从没买过7块以下的,7元的感觉还行,雕PCB用。

网友E:
6楼你好,你说自己d的刀能具体说一下你是怎么d的吗?也想向你学习学习.

楼主:
自已D无非就是买圆棒自己磨
7楼的,7元的是什么牌子,介绍一下或给个链接。

网友F:
地板木不软了,而且表面经过处理还耐磨,特别损刀具。

楼主:
地板木我是先铣掉一层再雕的,木头不是很硬也不是很好,手上没木头就用这个代替一下。
也可能根设置有关系,第一次雕的一个图的刀只有一点点磨损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后来几副图就只能雕一半了,但我忘了第一次雕时的参数设置。
手上没刀了又得买,花钱啊…………

网友G:
某宝的刀一般是通用型号,2块的也就能切下塑料、软木什么的,切硬的材料和软的材料刀具的后角什么的不一样,耐磨性能也不一样
我都是自己磨制刀具,30度刀雕紫光檀能用20~40个小时,雕45号钢可以抗2个小时左右

楼主:
看来刀具也是一种高消耗品啊,一般人还真玩不起

网友F:
刀具应该自已磨便宜,选择那种形状简单的,易于磨制的形状。

网友H:
我朋友开模具厂 成天雕刻的都是铜和铝 刀具都是自己磨制 一买就买一公斤圆棒 再买些报废刀柄自己回来磨

网友I:
长远使用,,搞个万能磨刀机是省钱的。。。

网友J:
正为这个烦脑呢

网友K:
万能磨刀机是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