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红外接收搭蓬航母

楼主(2013-04-04):
在此感谢X兄的的慷慨解囊!
前段时间做的pcb板,装好原件后太重。还是搭蓬吧!请看大屏幕!!!

整个电路己验证过,可以工作。现在上面还差MOS管1支,3V稳压管1支。陀螺仪芯片1支。

网友:
做什么用呀?

网友:
红外线+陀螺仪
室内陀螺仪不实用啊

网友:
楼主太强了。。。室内加陀螺仪。。想都不敢想啊

网友:
期待直机第三波

网友:
这个还要上陀螺仪?强啊,,,,陀螺是要控那个通道?

网友:
是相机太好的原因吗看着灰多啊

网友:
厉害啊,顶顶。围观小直升机的第三波

网友:
牛人辈出啊,太强大了

网友A:
陀螺仪芯片怎么用,有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芯片怎么用,有电路吗

请看此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829&extra=page%3D1

网友(2014-06-24):
新手入魔,禁不住红外控和接收的诱惑,开始动工,请教楼主几个问题:1、图中1处,直接接地就是38KHZ?
2、图中1处接地后,2处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不成了单片机的第4脚既接地,又通过10K电阻接5V电压了吗?
3、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只有5K的了。
急求解惑,感激不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