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 金鱼尾

楼主(2013-04-04):
今天试飞50油机,陀螺仪是cgy750
姿态很好,尾巴不是摆动,回弹也比较严重
锁尾舵机是bls251,传感器只垫了一层原装泡棉
请教一下是不是振动产生的?一般750用在油机上感度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A:
LZ研究研究750说明书在使用吧,

感度不要太高,伺服机孔位选择,高级菜单里面我记得有调整回弹这个的,试看看

750不能用减震钢板和过厚的泡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研究研究750说明书在使用吧,

感度不要太高,伺服机孔位选择,高级菜单里面我记得有调整回弹这个的,试 ...

谢谢你的回复
今天感度从40-80都调过了,悬停时尾巴还是摆动
准备过几天用1.6mm和2mm的双面胶试一下
感觉原厂的双面胶还是太薄了,好像现在原配的大部分都是这么厚的

楼主:
顶一下
顺便问一下大家的750用多厚的双面胶粘贴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一下
顺便问一下大家的750用多厚的双面胶粘贴传感器?

大概1MM厚度的

网友:
摆就收,回弹就放。没有具体多少,只要感觉好就成呀

楼主:
顶一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目前两片1mm双面胶+钢片,有时间再去试一下
懂得说一下,不是感度问题
哈哈 第一次调三轴,真是头疼,积累经验吧

楼主:
还有双面胶我用的是3M黑色硬质的那一种,不知用软的双面胶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C:
尾巴不好跟陀螺仪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硬件问题,看看尾波箱,桨夹,各处的球头扣和球头之间,尾桨夹的轴承,什么的的间隙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不好跟陀螺仪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硬件问题,看看尾波箱,桨夹,各处的球头扣和球头之间,尾桨夹的轴承, ...

嗯,谢谢回复
我装的是雷虎X50,应该没有问题
昨天找高手试了一下,说可能是震动引起

网友D:
把750升级到1.3,然后重新复位参数,然后重新调篇,肯定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750升级到1.3,然后重新复位参数,然后重新调篇,肯定没事了

我的750是V1.3.1,自己升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750是V1.3.1,自己升级的

我调过好几台飞机的750.1.1到1.3,没发现金鱼现象啊。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调过好几台飞机的750.1.1到1.3,没发现金鱼现象啊。好奇怪。。。

嗯,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双面胶
偏硬的还是偏软的
厚度是多少
我的是油机,os55引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双面胶
偏硬的还是偏软的
厚度是多少

我都随便找个胶,就是一般的3M胶。感觉不是这个的问题。你确定几个问题:第一,机械确实没问题,3轴全部OK。第二,750和控的设置,最关键750的SBUS通道映射什么的别错。第三,750确实开启了锁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都随便找个胶,就是一般的3M胶。感觉不是这个的问题。你确定几个问题:第一,机械确实没问题,3轴全部O ...

750抗震性很强,而且1.3的锁尾表现很好很好,建议LZ多检查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抗震性很强,而且1.3的锁尾表现很好很好,建议LZ多检查其他

好的,谢谢
周末再去试一试

网友B:
不是 750问题,750我手上 1.2 1.3都很好,油机上 胶加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