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飞机装好了,怎么大齿轮空转啊?

楼主(2013-04-04):
我把飞机装好了,怎么大齿轮空转啊?

网友A:
单向轴承反了 不然就是你电调反了

网友B:
电机反向啦

网友C:
电机线拔了,换个线路,重新插。

网友D:
楼主你几岁啦

网友E:
电机任意两根线对调就行了。

网友F:
电机反转了……

网友G:
电机任意两根线对调就行了

网友H:
楼主,这些问题还是自己先搜一下吧,论坛上都有的。
潜水一段时间,玩玩模拟器再谨慎入机,OK?
估计你下一个帖子就是问怎么飞之类的问题了
。。。

网友I:
问得幼稚,叼的人多,也能垒好多层楼,汗。。。。

网友J:
多数飞机都是顺时针转,如果你的方向没错,就是单向轴承装反了,如果方向错了,就是电机转反了。

网友K:
哎呀,被砍到了…

网友L(2014-06-07):
哎呀!好高端滴问题

网友M:
楼主你就不能仔细观察观察

网友N:
楼主也是困惑了很久才发帖的了,不懂就问,还是回答下他好

网友O:
給樓主贊一个!

网友P:
单向轴承是不是坏咯啊

网友Q:
电机转反了

网友R:
你忘了挂档

网友S:
以前自己也碰到过 换了线就好了

网友T:
这得要多新的新手才能问的问题啊

网友U:
电机反转 单向轴承反了 单向轴承失效

网友V:
新手问问题总是被老鸟们极端鄙视,老鸟们也有当新手的时候,多理解一下吧。

网友W:
新手 支持一个

网友X:
把三根电机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