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帮忙看一下电路板上的这个元件?

楼主(2013-04-04):
我买了一块板子,上边有一个元件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型号的,懂得帮看一下

就是图中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个3.3V的什么mos管吧,谁能给个具体型号

网友:
NMOS,型号还得看封装,如果是SOT-23,用AO3402可以吧。

网友:
不懂帮顶,给懂的解答

网友A:
不同型号的管子有不同的用途~~你这个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判断型号?

网友:
直接问长江智动吧,他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的管子有不同的用途~~你这个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判断型号?

但看电路。好像是控制开关用途吧。。。电流的话应该不会太大。估计就5A左右。。因为驱动电压就3.3 V 而已。。大功率的Mosfet 都是要12V以上的驱动电压才能打通啊

网友:
是点平转换芯片

网友(2013-05-05):
sop23-6的MOS管
玩具锂电上面的保护板就有

网友:
MCU是5V的,I2C传感器都是3.3V的,电平转换用的
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弄,I2C协议已经考虑电平接口问题了,都是开漏输出+上拉电阻:只要所有挂在I2C总线上的设备用电阻上拉到3.3V就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