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刀

楼主(2013-04-04):
小弟刚中毒,问一下自动对刀的问题,各项都设置好了,为什么点对刀,然后z轴刚向下移动一点点距离立即就停了,然后就变成了设置的高度或者是刚下一点点 就立即往上走30,哪里的问题呢, 为什么z轴不继续向下啊 ,根本没碰到对刀块,把端口改成 我不用的端口也一样,电源关了也一样,应该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对刀代码改了好几个都一样,是不是mach3 的某个地方问题啊 , 求助…………………………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限位了??不懂帮顶。。是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了??不懂帮顶。。是啥系统

不是限位了,是一点对刀按钮, 然后z轴往下走,刚走 1  或者2或者连1都不到就稍微动一下 就停了。然后上台刀具,就像碰到了对刀块似的,把并口线拔了也是一样,不应该是干扰,

网友A:
对刀也是有信号了才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也是有信号了才停止的。

不能这样绝对,任何一步错了都可能让对刀不能进行,问题找到了………………

网友B:
第一種可能是干擾
可以把防抖改大到1000
第二種可能是端口設錯了或是nc.no搞反了
一動作時系統就認為己經接觸到對刀塊了

网友C:
对刀端口的电平反了。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或者。你机器本身就是短路。对刀块必须绝缘于雕刻机 又或者电缆有破损 焊接接头的时候搭一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样绝对,任何一步错了都可能让对刀不能进行,问题找到了………………

什么问题,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能介绍一下吗?

把雕刻机的电源关了,并口线拔了, 把对刀的端口使能关了,如果界面加载正常,点对刀,z轴都可以继续下降,而这时候和对刀块绝缘 或者干扰等等因素都不存在,可是当点对刀时还是下一段或者不下就停了然后抬刀,研究了一晚上发现问题了,可能你们都有手轮或者小键盘操作,我用了自己的游戏手柄,软件是MACH3里面的KeyGrabber,最后发现是这个软件里面的Z轴设置干扰了对刀的进行,改了一个设置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雕刻机的电源关了,并口线拔了, 把对刀的端口使能关了,如果界面加载正常,点对刀,z轴都可以继续下降 ...

学习了,谢谢楼主这么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刀端口的电平反了。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或者。你机器本身就是短路。对刀块必须绝缘于雕刻机 ...

把雕刻机的电源关了,并口线拔了, 把对刀的端口使能关了,如果界面加载正常,点对刀,z轴都可以继续下降,而这时候和对刀块绝缘 或者干扰等等因素都不存在,可是当点对刀时还是下一段或者不下就停了然后抬刀,研究了一晚上发现问题了,可能你们都有手轮或者小键盘操作,我用了自己的游戏手柄,软件是MACH3里面的KeyGrabber,最后发现是这个软件里面的Z轴设置干扰了对刀的进行,改了一个设置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種可能是干擾
可以把防抖改大到1000
第二種可能是端口設錯了或是nc.no搞反了

把雕刻机的电源关了,并口线拔了, 把对刀的端口使能关了,如果界面加载正常,点对刀,z轴都可以继续下降,而这时候和对刀块绝缘 或者干扰等等因素都不存在,可是当点对刀时还是下一段或者不下就停了然后抬刀,研究了一晚上发现问题了,可能你们都有手轮或者小键盘操作,我用了自己的游戏手柄,软件是MACH3里面的KeyGrabber,最后发现是这个软件里面的Z轴设置干扰了对刀的进行,改了一个设置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