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6MM的铁杆上开槽?

楼主(2013-04-04):
打算在5MM的的杆上开孔开槽,应该如何操作,
用钢锯试过,锯口容易偏,锯口宽度不够。
切割设备不好加工,东西太小,拿在手里又不安全
还要在锯口90度夹角开孔,不好操作
废了2根
谁有好点的办法?
用2跟2MM的铁条两头焊接起来?

网友:
铣床 用分度头夹持  然后上2MM铣刀小吃刀来回的铣  然后铣个3.2通孔  这个活很适合四轴雕刻机来做

网友:
哈哈,楼主藏这么隐 都被楼上高人看出来啦。

网友:
5毫米的直径,打3.2的孔,剩下的壁厚还有0.8,再开上2毫米的槽,打算用什么材料能保证它不断?

网友:
夹到铣床上,用超薄砂轮片开槽就行了,超薄砂轮片厚度1毫米。

网友:
有些东西可以玩,有些东西不要玩,引火烧身

网友:
额,高手啊,做好了我收一个,你看行不??

网友:
先做3.2孔,轴心旋转90钻穿丝孔,线切割2*50方槽
通孔

网友:
开槽长应该是50,宽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打算作十个左右,虽说设备精度高,数量少了不核算,有没有简单的办法?钢锯锯口太薄,角磨机宽度合适又不 ...

用木料简单搭个滑台(抽屉滑轨),角 固定在滑台上

锯片推行方向上,以V型木档为底座,固定好光杆。。。

瞎琢磨的,谨供参考

楼主:
只打算作十个左右,虽说设备精度高,数量少了不核算,有没有简单的办法?钢锯锯口太薄,角磨机宽度合适又不敢切。

网友:
都是“武林高手”,一眼辨识真相,中华威武,你懂得

网友:
车床 铣床 刨床 电火花  激光  电腐蚀  等等 .........................................................

网友:
明眼人太多了。。。

网友:
做拉   刀吗??用火花.

网友:
精度要求如何  ?可以做一个专用夹具  在铣床上用锯片铣刀铣槽。如果数量比较多的话是有必要用专用夹具的

网友:
楼上的这个工具很有杀伤力啊

网友:
干嘛不去线切割呢?

网友:
楼上的这个工具很有杀伤力啊

这要做的好 只有找雕刻机做 要不就是自己用钢锯开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