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大的固件,不是十全十美

楼主(2013-04-04):
我果断刷了G的D7E固件,本来以为很好,今天出去飞了下,问题来了:
1.陀螺,调50感度,尾巴锁不住,调75感度,金鱼尾出现了,降低到60,飞着飞着来了个甩尾,还好这只是在低空,没有出问题。
2.3D,打满舵,翻啊,咋翻不过来呢,不知啥原因,炸了两次 ,尾机轴貌似弯了
3.
舵机
不稳定,上次舵机不能复位,奇怪。。。。。
友情提醒:G的固件不稳定,请用7E的玩家还是刷回原厂
承认G的固件比原厂的强大,但我飞SCP,难道陀螺有问题?而且舵机是100行程,翻的时候都没过机身90度

网友A:
这个帖子让好心开源贡献的g大多伤心啊!起码楼主换个中性点的标题,以提改进意见的方式提出问题来,g大也容易接受点啊,话又说回来,还没确定是不是固件问题呢

网友A:
再说了,又不是厂家的固件,本身就是处于diy的目的,也根本用不着为其带来的后果负责,刷了固件就默认承认就接受带来的任何后果

网友B:
本来就是 开发来源给大家用 楼主一个标题就有点.....未免也太那个了

网友C:
g大的固件还是很好的,本身开源固件就需要大家慢慢来完善,开帖子说未免对g大不太尊重,就算原厂固件也不可能100%没问题,原厂固件功能太单一问题少正常,不能折腾的还是老实用原固件吧

网友D: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网友E:
看了下问题,明显是不会调,除了第三个问题不确定,1和2是对于G大的固件还不会调,还得多研究研究固件,不能用官方固件的参数照搬过来。

网友F:
目前7e刷G大软件一切正常
从本人DSX11照搬一些参数过来也没什么问题
刷控就相当于换了一台控,换控后参数不能全部照搬,我想这是常识
友情提醒:你确定是G大软体问题?而不是参数不正确?

网友G:
确定是G大软体问题?而不是参数不正确

网友H:
如果有BUG可以提出加以修改,这个帖子欠妥

网友I:
我用G大的固件很好用,可能是你自己没有设置好而造成的,新的固件和原厂有差别需要仔细调整,G大的固件还是比原厂的好,而且功能强大。

网友J:
帖子欠妥、我刷控玩了半年没出现过问题、这个标题、、、

网友K:
1 感度不跳就跟控没关系,金鱼是陀螺或飞机问题
2 不能翻,行程小了吧?
3 复位也是陀螺的关系,除非你是有副翼

网友L:
这不太好吧...,先研究研究,碰到问题先不急着评论,
很多时候可能真是自己错了而误会别人了,
我也刷的G大的固件,感觉很爽(虽然只是菜菜的玩玩),
我也碰到过问题也曾换过其它固件,但是后来还是刷回G大固件琢磨下改改参数解决了,
非常感谢G大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大礼,一种精神,一份愉悦.

网友M:
1)陀螺能否锁尾跟固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2)所有第三方固件都比原厂的强大,但是如果还没精通电直调机,建议先用原厂固件,真正了解电直调机在考虑刷其他固件吧。

网友N:
同意楼上所说的,楼主所下的观点太武断,有什么结论表明是G大的固件所引起呢?

网友O:
以楼主的智商,连问题的根源都没搞清楚,还是别玩模型了

网友P:
D7E飞X5最新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M2Nzc4Mjky==.html
楼主心理还应该再成熟些,凡事太武断总是会出问题的。
否则不是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

网友Q:
目前7E改后用来飞Y3轴 FPV ,没有任何问题,设置方便,菜单明确,
楼主有些东西需要自行研究,不可妄下结论。
目前论坛里有一种风气,在自己没搞清楚实际状况或者没有详细的研究与发现真正问题所在的情况下,
就喜欢开一个帖子,说出自己的观点,还要试图让大家都同意自己的观点,但这未必是正确的,
容易误导一些不明情况的模友和新手。
希望论坛里头尽量少出现这类贴。

网友R:
楼主说的问题貌似都不是固件问题啊。楼主妄下结论实在是太轻浮了。

网友:
固件那么好写啊,你也写个来分享下,我也直接喷你会你看看会是什么感觉。别的不说你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网友S:
我前天穿运动鞋去飞,结果踩了一脚泥,老婆好心帮我洗了,结果昨天只好穿皮鞋去飞了,没想到我的四轴空中忽然失去动力炸了! 今天换回运动鞋,果然爽飞!

结论: 皮鞋还不是太稳定,建议穿运动鞋飞。。。
--------------------

标题是没问题的,楼主也是很客气的,再说有问题就要改。。。

只是楼主的整个推导过程,非常不严密,希望多思考,也算模型慢慢入门吧。

网友:
反正我是飞450挺正常的   没发现啥问题

楼主:
再次刷回G的固件,准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D7E飞X5最新视频。

第19秒,屏幕左下方的弯天线,是D7E?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9秒,屏幕左下方的弯天线,是D7E?

你是否有看过任意一个G大的教学视频?哪怕是任意一个。你就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9秒,屏幕左下方的弯天线,是D7E?

仔细看看,天线和控的结合部露出了一小段金色。那个是改外置天线的sma头,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改过天线的D7E。

多潜水,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少怀疑为佳

网友P:
引用 楼主:
第19秒,屏幕左下方的弯天线,是D7E?

如果换了天线不是D7E的话,那么刷G固件肯定就不是D7E了,加三段开关也不是了,加高频头就更不是了,D7E只能飞华科尔的嘛!

也辛苦楼主了,那么短短一秒的镜头都被细心的你找出来怀疑了....

有那功夫调调参数多好....

G大自己的机子也是经过调参-试飞-继续调参-继续试飞这样的循环才有满意的手感

楼主死抱着原配的华科尔的参数是没用的,纵观450以上级别的机子,哪家有在机子说明书里面告诉你控的参数的?因为厂家根本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控嘛。每个控都是不同的。

所以控的说明书也只是说了调参的方法。具体参数都看个人。

你要明白,刷了固件以后这就是一个新控了。

另外,你单独开帖求的SCP设置参数,很早就有魔友回复在固件帖的楼层里面了。我记得连单独开帖发的都有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耐心了。也希望楼主在魔道,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网友Q:
引用 楼主:
第19秒,屏幕左下方的弯天线,是D7E?

G大发的帖子你详细看过吗?不明白你还在怀疑什么。
先搞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

不明白的情况下先发帖说明一下问题,哪里做错了或者设置错了,让其他人好帮助你。
而不是莫名其妙发一个贴就说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换了天线不是D7E的话,那么刷G固件肯定就不是D7E了,加三段开关也不是了,加高频头就更不是了,D7E只 ...

多谢(字数你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G大发的帖子你详细看过吗?不明白你还在怀疑什么。
先搞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

不好意思,我看G的帖子的时候里面只有四个视频,没想到现在已经很全面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前天穿运动鞋去飞,结果踩了一脚泥,老婆好心帮我洗了,结果昨天只好穿皮鞋去飞了,没想到我的四轴空中忽 ...

G大:大气!顶你

网友:
问题不确定

网友T:
我也在用刷G大固件的7E飞SCP,一直非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在用刷G大固件的7E飞SCP,一直非常正常!

能提供下参数吗?多谢

网友:
G大能做出这样的贡献很不错了,就算有bug也不该这个说,何况还不知道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SuperCP参数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下参数吗?多谢

网友:
你电脑xp换成win7,操作不方便,你怎说微软你还是不行呀,lz你没有一点逻辑的思维!!!!!!!!!!!!!!!来点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