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发射跟狗3的接线是怎么接法的??接收是怎么接的呢。。求指教

楼主(2013-04-04):
5.8G发射跟狗3的接线是怎么接法的??接收是怎么接的呢。。求指教

网友A:
不是有狗专用的视频线么,插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狗专用的视频线么,插上就行了

我是照那上面自己做的,发射上面那12V的红线不接是么?

网友:
狗三专用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照那上面自己做的,发射上面那12V的红线不接是么?

12V那个接电源输入,应该是已经帮你做好的JST头的

网友:
一定要接UBEC,不然你的狗就挂了。

网友:
幫忙推到最高~B|)

网友B: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台富士x-e1 画质优于nex7 配备的是xf35和14mm定焦镜头 唯一纠结的是 貌似没有适合的平台,更重要的一点,似乎图传不适合 因为机身视频接口是mini hdmi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台富士x-e1 画质优于nex7 配备的是xf35和14mm定焦镜头 唯一纠结的是 貌似没有适合的平台 ...

找个HDMI to AV 的传接器。再找的miro 的Hdmi接口的线。一般的就行,。自己拆了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个HDMI to AV 的传接器。再找的miro 的Hdmi接口的线。一般的就行,。自己拆了接吧,

我曾经用mini hdmi线连接相机和显示器 但问题是 显示器在相机拍摄取景时 无法实时预览 只有在播放模式下 显示器才能显示图像。这一点我很困惑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台高端的X-E1 无法胜任航拍。其他相机的实时取景监控 是如何办到的?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HDMI to AV 的传接器。再找的miro 的Hdmi接口的线。一般的就行,。自己拆了接吧,

抱歉 可能我概念上有错误 是不是图传发射器有自带的摄像头 监控的实时画面是来自于自带摄像头的画面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那这样一来 相机的视频接口 又做何用呢?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用mini hdmi线连接相机和显示器 但问题是 显示器在相机拍摄取景时 无法实时预览 只有在播放模式下  ...

有的相机是有实时取景功能的。例如sony 的TX100.。。DSLR gopro 这些。。
但有的没有。。我查了下 好像XE1 是没有实时取景的。。。

但有一点你好像搞错了。。航拍的话,一般都是两个相机。一个主机 作为拍摄用。另一小型是CCTV camera 做FPV用。。但个人玩玩的话,主机就不用连图传了吧。。直接拍就行了。。CCTV那个连着图传。。做FPV。。要不就一个。但必须支持实时输出。。。

要不就只能选那些支持实时输出的摄像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相机是有实时取景功能的。例如sony 的TX100.。。DSLR gopro 这些。。
但有的没有。。我查了下 好像X ...

X-E1  是通过自带的液晶显示屏实时取景的 但不清楚能否通过图传实时取景。我听说sony的nex-5N是可以的,接口和我的X-e1是一样的 都是mini hdmi接口。大侠意思,要另外买一个摄像头,作为监控用是吗?但我希望实时图传时看到的角度,能和实际拍摄的画面角度基本一致,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因为我是静态照片为主。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E1  是通过自带的液晶显示屏实时取景的 但不清楚能否通过图传实时取景。我听说sony的nex-5N是可以的,接 ...

我刚才查了下。好像没有实时取景。。所以是不行的。。。只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查了下。好像没有实时取景。。所以是不行的。。。只能换了。。

请问如何确认一台微单或者单反有实时取景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确认一台微单或者单反有实时取景功能

查说明书。。。google。。。。。。。。。哈哈
我知道这回答很气人。。。。但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说明书。。。google。。。。。。。。。哈哈
我知道这回答很气人。。。。但我是这么做的。。

我查下来x-e1 应该是支持实时取景的 和NEX-5N一样。实际拍摄中 也是通过液晶屏取景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下来x-e1 应该是支持实时取景的 和NEX-5N一样。实际拍摄中 也是通过液晶屏取景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

你看下 X-e1 的手册 98 面, Viewing Picture On TV 。。里面表明了。HDMI只能用于回放 不能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下来x-e1 应该是支持实时取景的 和NEX-5N一样。实际拍摄中 也是通过液晶屏取景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

实时取景 和HDMI实时输出是不一样的。。。HDMI很多都是只能用于回放。不支持1080P实时输出。。机子性能不行。。除非像DSLR  才能支持实时HDMI输出。。NEX 好像也是AV输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 X-e1 的手册 98 面, Viewing Picture On TV 。。里面表明了。HDMI只能用于回放 不能拍摄。。。
...

你真细心啊。。。确实如你所说,只能用于回放,不能拍摄。那这样的话。。。如果为了航拍,换相机,有点浪费了。。。

我不知道其他玩家的用多轴机航拍的时候,配备的是单独一台相机呢,还是相机+摄像头。

我的意思是,假设用摄像头作为取景监控的话,画面角度 能否和相机的几乎保持一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真细心啊。。。确实如你所说,只能用于回放,不能拍摄。那这样的话。。。如果为了航拍,换相机,有点浪 ...

我是Gopro 加  600线的CCTV。。。。。现在考虑换掉那个600CCTV ,很不稳定,经常跳。。。准备再进个Gopro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细心啊。。。确实如你所说,只能用于回放,不能拍摄。那这样的话。。。如果为了航拍,换相机,有点浪 ...

你要会用搜索功能。。直接Crt + F。 然后打 HDMI。就能查到你想要的。。这样准确,节省时间, 而且不会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Gopro 加  600线的CCTV。。。。。现在考虑换掉那个600CCTV ,很不稳定,经常跳。。。准备再进个Gopro ...

Gopro本身能够实时显示的 然后传输到图传上。为何还要再装个CCTV呢?这个有点不懂了。另外CCTV的供电耗电量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pro本身能够实时显示的 然后传输到图传上。为何还要再装个CCTV呢?这个有点不懂了。另外CCTV的供电耗电 ...

gopro 3 ..我带壳飞。。。还没弄到10pin USB口, 做不了AV线。。。哎所以准备买个gopro2 专门做摄像头。要不就买个好一点的cctv camera 。。做FPV。。。我都是飞着玩, 不搞摄影。所以随便吧,,
另外 可能过些时弄台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Camera 。。那台做航拍才叫爽,还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pro本身能够实时显示的 然后传输到图传上。为何还要再装个CCTV呢?这个有点不懂了。另外CCTV的供电耗电 ...

其实这东西没什么规矩说一定要什么。。。看你的要求 陪最合适的。。。
你要搞航拍,当然主摄像头要实时传输了, 监控构图啊 什么的。。。
FPV的话。构图设么的没什么重要的。所以拍摄机可以不用回传。

为什么我不用Goprro 拍摄时同步回传。。Gopro 会死机的。。。而且经常的事。一死机 什么都没了。。所以我宁可选择cctv 比较可靠。只要有电,就一定工作 可靠性很高(但确实质量很差。。)。所以我用Gopro 记录拍摄。。。CCTV 给FPV。。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pro 3 ..我带壳飞。。。还没弄到10pin USB口, 做不了AV线。。。哎所以准备买个gopro2 专门做摄像头。要 ...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Camera ?那个要7000左右了 专门是摄像的,七月份日本上市吧。真有那么神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东西没什么规矩说一定要什么。。。看你的要求 陪最合适的。。。
你要搞航拍,当然主摄像头要实时传 ...

Gopro 3 我也关注这款 但总觉得比NEX 5R性价比要低。。。我在纠结究竟买哪款。我是静态照片为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pro 3 我也关注这款 但总觉得比NEX 5R性价比要低。。。我在纠结究竟买哪款。我是静态照片为主吧

很多人的误区 Gopro 的性价比不在于照片质量、而在于高便携, 高防护 的前提下 实现好质量, 方便的摄影需要。。
而NEX-5 就是作为便携式单反而纯在的。。强调高画质,高兼容型的前提下 实现便携。。。
两个的市场不一样。。Gopro不能取代 NEX 作为日常摄影用机。。。。NEX也不能取代Gopro作为专业运动摄像。。
所以有能力的话。两个都要入,不能的话,就要看自己的需要了。。如果你有DSLR 或类似的日常专业相机。。那就入Gopro3 吧 逼近你不是搞航拍,不是搞商业用片。。方便 安全才是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的误区 Gopro 的性价比不在于照片质量、而在于高便携, 高防护 的前提下 实现好质量, 方便的摄影需 ...

恩 你说的是 我想前期确实想入一款gopro3 但我的目标是将来能涉及商业摄影 考虑到重量等前期投入 我想go pro3可能更适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你说的是 我想前期确实想入一款gopro3 但我的目标是将来能涉及商业摄影 考虑到重量等前期投入 我想go  ...

如果设计商业摄影的话。那意味着肯定还要买摄像机。。。
想问下楼主。。你用gopro 只是用在航模上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建议了。。gopro是比不过3/4 微单的。。对于多轴的话 4 轴 + 2814 的电机+ 4S 也够3/4 微单了。。。只用在航模上 你只用了gopro 1/5 的功能而已。。

但如果你要爬山 潜水的话,确实要有gopro、、那才是真正的用途。。我的gopro主要是用来潜水 和 自行车的。。放航模上 只是我没有DC啊。。我的DSLR 也不能录像。。所以就用Gopro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计商业摄影的话。那意味着肯定还要买摄像机。。。
想问下楼主。。你用gopro 只是用在航模上么。。 ...

哇塞!你是极限运动爱好者吗?还玩潜水??太厉害了!!如你所说,我只是用在航模上的 我目前看中一款大疆的f550六轴全套 在淘宝上卖5700 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航拍 请前辈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塞!你是极限运动爱好者吗?还玩潜水??太厉害了!!如你所说,我只是用在航模上的 我目前看中一款大疆 ...

不是啦。。只是兴趣爱好。。原来在马来西亚呆了6年。。实在没东西玩。。整个城市就2个大商场。。一个电影院。。。,只能爬爬山,。。。潜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啦。。只是兴趣爱好。。原来在马来西亚呆了6年。。实在没东西玩。。整个城市就2个大商场。。一个电影 ...

那真不错啊 比起大城市的娱乐生活 我更向往挑战大自然 可惜上海没有这个条件 连玩动力滑翔伞都没太大的场所 只能玩玩航拍

网友:
狗3视频输出是在USB口的,USB好像是10P的,有2P是要并个电阻,AV视频才会输出的。具体网上再找一下,具体引脚编号忘了

网友:
有商品线啊。。

网友:
此贴好高深。。。先藏起来。。。以后再学习。

网友:
狗专用线

网友(2013-05-17):
引用 网友B:
恩 你说的是 我想前期确实想入一款gopro3 但我的目标是将来能涉及商业摄影 考虑到重量等前期投入 我想go  ...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啊  都是入门  然后问题也是一样  现在正打算入一个naza v2 但是其他东西都还没想好我打算一开始先练一下不挂云台的  直接用摄像头做fpv   技术到位之后再上云台和设备
摄像头+狗在固定翼里面很常见  blacksheep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但是多轴航拍确实涉及到角度问题   貌似没有那个云台考虑过兼容同时挂摄像头和相机

网友:
DX在说的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