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度头如何拆解清洗

楼主(2013-04-04):
收了一个分度头,但是里面都是木屑啥的比较脏,想清洗一下。可是不知道如何拆解,连上面的卡盘都不知道该怎么拆下,请给指导讲解一下吧,谢谢。 东西就是上面图片中的样子的,请各位给指点一下吧,再次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不是前几天坛子里出的那2个啊,貌似见了这样的4个了,都是坛子里的,还是挖坟吧,记得有人发过,地址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前几天坛子里出的那2个啊,貌似见了这样的4个了,都是坛子里的,还是挖坟吧,记得有人发过,地址忘 ...

好的,谢谢,我先找找看

网友B:
和我收的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收的很相似

看图片非常的清楚,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收的很相似

刚才按照你的图片去弄了一下,可是发现我的卡盘上螺丝和下边的刻度盘离得太近了,放不进去内六螺丝,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拆这个螺丝,郁闷。

网友C:
把内六角板手用砂轮机磨短一些,应该就可以拧那个螺丝了。

网友:
把内六方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六角板手用砂轮机磨短一些,应该就可以拧那个螺丝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错了,法兰和卡盘一起扭下来

网友:
不好意思,没发现你们的和我的不同,我的是BS一01

网友E:
好么,一共6圈4圈还能用吗。已经报废了,没有使用价值了,古董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么,一共6圈4圈还能用吗。已经报废了,没有使用价值了,古董玩玩可以。

用应该可以用的'我已经试过了'调整位置固定都可以'就是太脏了'看着不舒服'想把卡盘拆下来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法兰和卡盘一起扭下来

你好'请问怎么和法兰一起拧下来'我试了半天'也拧不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和法兰一起拧下来'我试了半天'也拧不动啊

旋转分度孔盘,让涡杆和涡轮分离开,这时的卡盘是可以自由转动,这样做是为后面的敲打伤害涡轮齿,背面有个拨杆是锁死卡盘不让它转,再一条方铁伸进钥匙孔里逆时针转卡盘,这样卡盘和法兰就一起拆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应该可以用的'我已经试过了'调整位置固定都可以'就是太脏了'看着不舒服'想把卡盘拆下来清洗一下'

他说的是你的分度孔盘好像好几行都扩孔,应该准确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