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怎么钻孔? 高度有480

楼主(2013-04-04):
  手电钻怕钻不垂直  还请大家支点招 谢谢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高啊,,,目测也就半米。。。

大一点的钻床都可以钻。。。特别是摇臂钻,,最小号的摇臂钻也轻松搞定。。

车床也好弄,卡盘夹钻头,拆了小刀架,,工件躺溜板上。。。。固定都不用,,一个人站上面踩着,,另一个人摇。。

网友:
不想外协的话,可以先与底板用夹具固定,然后连同底座一块儿钻,垂直度可以保证需要。我见过加工分体轴承座,先固定好,甚至用电焊先点住,再上床子镗孔,最后两用砂轮打掉。

网友:
这个手钻来的最快,就是看要不要求精度的,要是要求很高就得外协了,要不就把台钻改装一下,垫高了钻

网友:
可以这样,加工一个套孔和要钻的孔一样直径
下面直径大一点放在上面,可以用双面胶固定一下,顺着孔钻,这样就不偏了。

网友B:
搞个钻孔套呗。就是铁板打个洞用来引导钻头。

网友:
有台钻的话

有台钻的话,松开机头与立柱的连接,机头旋转180度就可以了

网友:
固定好了,用手电钻。

网友:
以前有个兄弟抱着小台钻的机头钻东西。

网友:
这么深,还是上机床保险!怎么也来个摇臂钻床!
不然钻出来偏10MM都是你技术好了!

网友:
钻多深?要是很深的话很难保证的,就算是上机床也一样难保证,有个孔深与孔径的比值,钻头越细孔越深则入头后钻头偏的可能性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高啊,,,目测也就半米。。。

大一点的钻床都可以钻。。。特别是摇臂钻,,最小号的摇臂钻也轻 ...

放托板上面 螺丝孔距不好定啊  有两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钻孔套呗。就是铁板打个洞用来引导钻头。

好办法  但是感觉还是复杂了  铁板估计要厚一点才行

网友:
通孔的话,精度不谈,钻头小坎,行程大坎。

网友:
手电钻,先小孔再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