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中无动力和水冷主轴的选择

楼主(2013-04-04):
决定搞个数控铣床了,就是三轴中线规和燕尾的选择,
电机
的选择。坑爹的是我偶尔要铣偶尔要雕,但是觉得水冷的铣的时候效率低,无动力的雕的时候不光。另外没叫我买雕又买铣哦,有钱的话我就不会发这个了。求元老们为我开导开导,对了还有线规和燕尾的选择

网友A:
重型的铣都会是用燕尾,因为那个是面接触,但加工燕尾很难找到正和你用的,所以大家都是线轨。又雕又铣我看你还是弄个双主轴比较好,论坛上有人在25LV主轴边上装上电主轴,这样两个都可以用,想事事十全十美,我看够呛

网友B:
做个强力铣床。。。铣床再生个小雕。。。这不解决问题了。。
线轨肯定是要好点,,重负载就选大型号,选滚柱。。。缺点就是价格比燕尾高。。。优点就是比燕尾耐用,,而且坏了可以换,满血复 活

网友B:
如果预算紧,,,最省钱的是直接买个可以方便改数控的铣床,,,这样算起来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C:
嗯,我的就是25V改数控,到时再在上面装个高速主轴做雕刻用

网友D:
想两全 多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