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0618小车,卡盘爪问题

楼主(2013-04-04):
那个爪拆下来之后,再往回装,说什么都对不上了。。用扳手上紧的时候总是有俩个先对上 另外一个对不上。。什么情况。。我换了好几个位置 还这样。。

网友A:
卡抓安装有1/2/3顺序的!你没装对!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还有就是里面的黄油,可能造成扳手转动时三个爪前进距离不一样,多试几次就好了

楼主:
...上面都是黑乎乎的 也没个几号。- -

网友C:
以卡爪的螺纹为准,螺丝靠近夹口(夹工件这面)的是1、略远一点的是2,最远的是3,重装卡爪时要用手同时将三个卡爪压紧,卡盘匙反旋(放松卡爪)当第1号卡爪进入以后,卡盘匙正旋就可以直接将三个卡爪旋进去,如果2或3号卡爪进入,卡盘匙应继续反旋,直到1号进入为止。

网友:
基础知识没学好。

网友D:
3个卡爪对齐按照齿高由高到低一次安装

网友E:
你把卡盘洗干净点就能看到1,2,3的编号了,爪子上也有

网友F(2014-04-14):
顶一下,我也是刚刚学会。。。

网友G:
卡爪上和卡盘的槽里都有编号,对应上,把卡爪插入槽里,转动卡盘扳手按1,2,3的顺序逐个把爪子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