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3D曲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04):
我的SUPER CP改了主无刷(黑金刚12000),按厂家说明设的3D曲线,油门曲线100%    75%    100%,螺距曲线-50%    0      50%,今天去翻了,根本控制不住,空中倒过来了,油门都到底了,机机往上升不起来,惨炸了好几次,大齿盘都炸歪了(热缩管都下来了),回来重新套热缩管把大齿盘装好,正飞比较爽,这个想3D一下,无非就是翻翻,新手嘛,试验了几次都不行,大家对这个SUPER CP的3D都是怎么设置的呀,有谁有比较好的方法共享下。模拟器中机机都是完美的,里面的450随便翻,凤凰软件中也没牵扯到曲线设置啊,现实残酷啊

网友:
很简单,你只是调整了遥控上的曲线,肯定没有检查实际对应的螺距,中立点是否0度? -50%和+50%的螺距点,对应的螺距,有无-+13度? 调机得以实际螺距为准,不能盲目输入数据,那没用的

网友:
要看实际螺距

网友A:
你黑金能两头设置百分百?黑金要把螺距和油门配合好的。

网友:
看看本论坛琴弦关于02s螺距的帖子,调好就行了

网友:
看螺距啊。。

网友(2014-01-25):
很有学问,摸索中

网友:
地面测试总距没问题吗  还是楼主设小了
另外 凤凰怎么可能没曲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