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靠近高压线铁塔 有影响吗? wifi呢?有没有影 ...
2.4G遥控靠近高压线铁塔 有影响吗? wifi呢?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2013-04-04):
2.4G遥控靠近高压线铁塔 有影响吗? wifi呢?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A:
应该莫事 我试过一次

网友B:
我的devo10一开旁边电脑的wifi就没信号

网友C:
我也是,天7一开机,无线信号就会有点不稳定

网友:
没事吧,我天6A,一直在高压线边飞。不过干扰WIFI确实严重。

网友D:
周围模友已经有WIFI影响2.4G控的例子了

网友E:
高压线必然有影响的,之前看到有帖子说这个,四轴直接失控了

网友F:
那是相当有啊。。。。功率压制。。上面少说都是好几十瓦的。。

网友G:
十米以外无事,三米以内绝对不听使唤了

网友H:
不管有没有影响,最好还是不要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