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完美版天行者 切糕版433方案, 以及安装图,方案图

楼主(2013-04-04):
   视频就不上了,也没啥亮点,,天行者本来就是稳,

(视频上个。。])

    A控, 新疆的433,  6KM 无任何失控现象,苦于逆风,首飞保守点,就回来了,这个距离也够了,图传 百通1.2G  800毫瓦,用的罗梅原装天线,接收用了罗美 双接收, 老鹰树分集, 6KM 图像完好,   以前同样位置差不多天线的话,72M 2KM失控(天气好的情况 10C  72M最远飞过6KM,一般是3KM以内)。 近距离无延迟, 随着距离增加延迟增加。

   动力配置 配置 双天3542 EA 790KV , 配原装APC1155桨,好赢铂金60A, ROC 5000 25C  4S  ,自己扔 轻松起飞 无压力。

   希望跟帖的不要说什么辐射之类的, 看图片 ,433发射器离我10多米远,,1W功率,,如果还是觉得有辐射,,放50米外也行的,T8FG什么也没动,就是裸控一个

方案的话,参考之前我的帖子,, FRSKY 迷你四通 兼容FUTABA的, 并联3通和4通,  1通就输出1-8PPM,直接给新疆433高频头。 这就不用挂控上了。

   如果有兄弟不知道如何接线的,跟帖,必回

补充接线图

网友:
有了这个转发设备更方便了  展开时间很短 遥控还轻松

网友A:
楼主,433什么情况?能否说明白一点?和控怎么连接的?

网友B:
降落直接 擦地?楼主?GPS 放哪的?能来张图不?

网友:
最后一张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直接 擦地?楼主?GPS 放哪的?能来张图不?

待会上个视频吧,GPS 我方机头的,我带的是山狗,感觉有干扰,现在又跟飞控放一块了,就是飞控前面
降落直接擦地,,2013 自带天靴的。。。水泥地 无损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433什么情况?能否说明白一点?和控怎么连接的?

T8FG  ----FRSKY迷你接收----433高频头,   前两者无线 连接 ,后两者有线连接

网友:
论坛注册已无需邀请码,按注册提示操作即可;新人只能回帖,升级后方可发新主题

网友:
鄞州的兄弟?

网友:
433高频头,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的FPV方案花钱少,效率高还不伤身

网友:
楼主车牌没打码哟,,,

网友C:
LZ,我看到你的电调放在铝合金三脚架上,据我所知,带电的东西放在金融处,会影响你旁边接收的信号(切记哟,如看看无线门铃)。

网友:
兄弟不知道如何接线,请详细教教

网友D:
433发射天线很面熟
莫非是台湾老鹰的?
接受的天线怎么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看到你的电调放在铝合金三脚架上,据我所知,带电的东西放在金融处,会影响你旁边接收的信号(切记哟 ...

不是电调,DIY稳压模块而已,套了热缩 魔术贴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3发射天线很面熟
莫非是台湾老鹰的?
接受的天线怎么没见到

发射天线却是是老鹰的,接收天线用了个天线管立在天行者脸右

网友:
对三角架上的东西很感兴趣,楼主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呢

网友:
最后那张 发动机的图 碉堡了

网友:
視頻眼鏡也~果然夠專業~給力

网友:
楼主是实现了PpM的无线连接吧  就是在中间嫁接了一个接收机,通过接收机信号再给 433。。。 就跟无线加密狗一样

网友E:
让板凳飞!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200楼说,这是另一种飞翼 = 飞椅

网友:
求楼主!改装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板凳飞!

呵呵,人懒批量导入手机的图片,多导了一张

楼主:
接线图已经发了,实际的图今天去拍下

楼主:
A控的433也能 这样部署,还不用稳压模块,A433板载12V转5V 输出,接收供电并联这个就行。

我之前用的就是A的433   就是这样部署的。

2.4G 加功放模式,如果想远离自己,也可以这样部署的,   2.4G 控+FRSKY2.4G高频头(FUTABA的控就不需要这个高频头了) ---------几十米外, FRSKY 迷你四通  + 你要用的2.4G高频头+2.4G功放

按照这个逻辑,任何的转发都可行。。。。。

不过话说回来,所以我这样的方案 我个人呢认为不是为了 怕伤身用的。 是因为还要飞目视的,改了控的话切换就很麻烦,但出去带两个控的话更麻烦,然后1W的发射远离自己的话,还不干扰我眼镜5.8G接收,飞机上用1.2G, 地面通过5.8G 转发的。   发射最好远离1.2G接收跟5.8G接收。。所以才这样部署。

对于辐射,我个人是这么理解,是的,如果离自己近,确实有辐射,都是专家说的,,专家还说1天最好接触电脑时间不超过2小时,并且隔一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下,放松下。 做的到么,,,天天都是8-12小时对着电脑的人表示 适应了。。 人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

网友:
我想看看天行者机身里的构造,那几块板楼主是怎么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A控的433也能 这样部署,还不用稳压模块,A433板载12V转5V 输出,接收供电并联这个就行。

我之前用的就是 ...

我对你的433感兴趣~有延时么?我也准备搞一个  顺便问一下 你的视屏眼睛 怎么解决近视的问题的?

网友:
把转发设备装在车上,打开开关就能用就方便了。

网友:
天8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对你的433感兴趣~有延时么?我也准备搞一个  顺便问一下 你的视屏眼睛 怎么解决近视的问题的?

近视多少du啊? 那个眼镜不是很近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近视多少du啊? 那个眼镜不是很近吗?

我近视500 龚少大约300左右 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网友:
龚少很强大。。。。。。。。。别偷懒,,,讲解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近视500 龚少大约300左右 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300度不需要吧  那么近 都能看见了啊

网友:
视屏眼睛的效果是和你粘在几米以外看电视一样的

网友:
贴 近视眼镜片在视频眼镜处~

网友:
弟兄  热心人 强帖留名
!一直关心天行者 谢谢了

网友:
请楼主推介一款载机,我买的A控,用狗3做视频源,1.2G800MW图传,电源是3000MAH电池。哪款载机比较合适?不想太大,不方便携带,又不想要动作过于灵活的

网友:
2013新版天行者,1.68米翼展,朗宇2814 k v900马达,11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近视500 龚少大约300左右 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我400度。。。AIO有专门插近视镜片的地方,不过我没去眼镜店弄,  因为我近视眼镜本来就小,直接带着就行,没影响,就是稍微有点反光。。这样比插镜片  好处就很多了,比如切换方便,1秒就切换目视,如果插镜片的话, 虽然带着最舒服,但切换目视需要5秒-10秒,摘掉, 摸眼镜。。。。。。。摸到了 ,带上。

所以,暂时不考虑插镜片方式

楼主:
另外, 这个433无延迟,,起码近距离无延迟,跟普通的2.4G一样的

网友H:
龚少, 在你的解决方案里,遥控发射机是2.4G,图传1.2G, 遥控器发射机和433增程器之间是2.4G的无线通讯,1.2G的图传会不会对遥控发射机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龚少, 在你的解决方案里,遥控发射机是2.4G,图传1.2G, 遥控器发射机和433增程器之间是2.4G的无线通讯,1.2G的 ...

1.2G发射在飞机上啊,怎么会干扰地面设备。。

网友:
投掷起飞时,飞机和摇控器很接近,会有干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400度。。。AIO有专门插近视镜片的地方,不过我没去眼镜店弄,  因为我近视眼镜本来就小,直接带着就行 ...

猛男 我最近也搞一个AIO 镜片哪里有的卖?AIO专用的那个~

网友I:
这个发射机应该是,本来就支持普通接收机的吧

网友:
433高频头弄那么远,不怕飞着飞着,被人抬着就跑啊!哈哈!  另外一直没有看懂,你的433飞远了后,到底有没有延时啊?我一直没敢飞远就是1KM内转转,倒是没有感到延时。

网友:
有没有配RSSI啦,到6KM 还有多少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发射机应该是,本来就支持普通接收机的吧

是的,这个确实还支持其他的普通接收,但换别的433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猛男 我最近也搞一个AIO 镜片哪里有的卖?AIO专用的那个~

没卖的,虽然说明书里 说是可以选配,但实际没卖的,不过没事, 去眼镜店配就行了,插镜片的位置本身就是个平面镜  就当做模板了,让眼镜店按照这个做一个近视的就行了,不过可能要买那种没凹凸形状的近视镜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卖的,虽然说明书里 说是可以选配,但实际没卖的,不过没事, 去眼镜店配就行了,插镜片的位置本身就是 ...

哦 原来如此~

网友:
老鹰树分集接收不是不能和其他设备兼容么,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FRSKY 迷你四通-----这个接收机是2.4G的? 如果是的,你使用的1.2G图传,有没有干扰到那个2.4G的接收机?

网友:
楼主的白色途观好漂亮!

网友:
2013的天行者还会不会折翼?

网友:
搞的真不错!整洁!

网友J:
有钱人啊

网友K:
椅子上的那是干嘛的 ?? 还有视频眼镜是AOI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椅子上的那是干嘛的 ?? 还有视频眼镜是AOI的吗?

控跟眼镜,眼镜是AIO的

网友L:
这个天行者不错蛮!

网友M:
我的2013  4S 朗宇2814 900KV  APC11*55好赢飞腾40A的电调会不会小了?起飞重量2800千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天行者不错蛮!

刚FPV的时候我还请教你呢。。就是被你中毒 入了FPV的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2013  4S 朗宇2814 900KV  APC11*55好赢飞腾40A的电调会不会小了?起飞重量2800千克

2800的话是不是10A电池了, 4S下 这个电流全油门应该是超40A了,我是这样普通目视就算超40A了也无所谓,一般也不会烧的,而且一般也不会一直持续全油跑。。。 FPV就还是谨慎点好,毕竟开返航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瞬间全油持续一会。。

网友:
这个是切糕本人的作品,必须顶一下!

网友:
2013版天行者可以用11寸桨?

网友:
2013版天行者可以用11寸桨?----可以拉,武汉易飞已经改进了,这样马达的力效就很高啦

网友:
我的2013  4S 朗宇2814 900KV  APC11*55好赢飞腾40A的电调会不会小了?------朗宇厂家给的测试数据是3S+11X5.5+2814 kv 900=1.16kg+10V+17A, 4S电池组的情况下没有测试数据.
楼主2.8公斤的起飞重量,不如用12X6的桨+3S,朗宇有12X6的测试数据: 2814 kv900+12X6+3S=1.6kg+10V+23.5A+6.8, 力效6.8非常省电!

网友:
切糕版。。很熟悉呀!
你的1.2G和433之间没有干扰吗?

网友H:
偶的新疆胖牌433,胖包正在定制制造中,等待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偶的新疆胖牌433,胖包正在定制制造中,等待试验.

还是叫切糕牌433,比较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偶的新疆胖牌433,胖包正在定制制造中,等待试验.

终于按耐不住入了一个吗? 1W的吗? 很不错虽然我只飞了1KM  信号还是100%

网友J:
楼主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这样才有大家互相交流进步的氛围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终于按耐不住入了一个吗? 1W的吗? 很不错虽然我只飞了1KM  信号还是100%

我1公里算是才起飞。。。一般都飞5公里,大胆的飞!
据说。。。FPV早晚都是要飞丢的!

网友:
你好,我也買了這个433發射。用pwm模式是要外接多幾條訊号線接到frsky接收机?
還有你的天線在那裏買的?
謝謝!

网友:
发射机的SMA头,不能承力,天线遇到风,会把SMA头直接掰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0的话是不是10A电池了, 4S下 这个电流全油门应该是超40A了,我是这样普通目视就算超40A了也无所谓,一 ...

谢谢~~我换了75A的电调,改天试飞一下,现在40A电调不敢油门太大长时间飞行,40KM地速飞了2.6公里感觉好漫长

网友:
羡慕嫉妒,我想要

网友(2013-05-04):
楼主好方案啊。。。值得学习借鉴。。。可否留个qq。。想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O:
请教下,楼主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遥控关控后,2.4接受接收不到信号,433发射怎么停止发射呢?

网友:
顶顶{:1_45:

网友:
小弟也想入套433 怕买回延迟  求教 433 发射 接收 应该买哪套?  新疆的433发射?  接收买哪的A的么?

网友:
其实我还是不怎么懂这个原理    一直想好好了解下  楼主帮个忙呗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433是不是容易受到干扰,如果在城市里,有很多私人台都是433的频率 对讲机什么的。

网友:
路过拿分,顶一个。。。。。。。。。。。。。。。。

网友:
后面那张凳子不错,哪买的?

网友:
顶切糕433的贴,希望更多人能测试极限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2013  4S 朗宇2814 900KV  APC11*55好赢飞腾40A的电调会不会小了?起飞重量2800千克

电调小了    用60A的

网友:
呵呵!!没想到你的粉丝还是挺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下,楼主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遥控关控后,2.4接受接收不到信号,433发射怎么停止发射呢?

2.4G接收 设置失控保护,与此同时,433接收也设置失控保护, 那么 无论是关控  还是 433 发射出问题,  最终的433接收都会开启失控保护

网友P:
天地飞遥控可以这样搞吗~~~~~

网友:
我的切糕433已经回来了,待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天地飞遥控可以这样搞吗~~~~~

搞的就是天地飞!高级控还真舍不得胡整。

网友Q:
  请教楼主,我使用ARKBIRD飞控,失控保护都设置好了,如果这个切糕版433失控了,A控飞行界面能否显示遥控信号强度,飞行界面是否会自动变成回家图标并自动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我使用ARKBIRD飞控,失控保护都设置好了,如果这个切糕版433失控了,A控飞行界面能否显示遥控信 ...

能显示信号强度,强度满的时候显示3.2,当然关控或者失控都能返航

网友:
楼主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网友(2013-07-03):
最近在为增程发愁。请龚少指教。

网友:
玩的都是高科技

网友R:
请教楼主:我的是 RMILEC 433增程  可以按你提供的的图纸接线方法用 FRSKY 迷你四通吗 ?

网友:
这个得顶顶啊!!

网友:
视频降落跑道窄了点,但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感觉第一降落偏了复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教楼主:我的是 RMILEC 433增程  可以按你提供的的图纸接线方法用 FRSKY 迷你四通吗 ?

你这个433的接收机容易死机,还是换了吧。出都不好出呀

网友:
楼主宁波哪的啊?

网友:
顶一个 好个技术贴 ~

网友(2013-08-06):
楼主是我偶像,我也想上这个

网友S: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效果很好,首先设定2.4G的接收关控为返航模式,然后再设定433的失控模式未返航,已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效果很好,首先设定2.4G的接收关控为返航模式,然后再设定433的失控模式未返航,已测试 ...

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
别带着眼镜 三脚架被人端走了

网友: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效果很好,首先设定2.4G的接收关控为返航模式,然后再设定433的失控模式为返航,已测试过了!!

网友:
这样做,当433掉信号就自动返航,当433受到干扰,就关控,也是返航,2.4G同样的道理,实测,可行!

网友:
接收天线怎么放?

网友:
老鹰天线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
龚少您好,刚入了433的增程,有些许问题要请教您,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视频图像是经过二次转发的吗,是否有延时呀? 能否说下图传方案?

网友:
问下哥哥用的是什么图传

网友:
你2.4g接受怎么和切糕发射连接的呢?就一根信号线?

网友:
高浓度技术帖,必须mark之好好拜读!加油学习。

网友(2013-09-10):
着板凳也要飞吗

网友:
最后一张我以为椅子会飞呢

网友:
最后一张图给力

网友T:
引用 楼主:
控跟眼镜,眼镜是AIO的

请问楼主,AIO的眼镜分辨率、反映速度,视觉效果等怎么样,一直在考虑,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楼主,AIO的眼镜分辨率、反映速度,视觉效果等怎么样,一直在考虑,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

好用,很好用

网友:
仔细学习啊,最近迷上了fpv,但还的恶补知识啊。

网友:
效果很好啊

网友:
Graupner/SJ 这个遥控器能不能用你说的这个办法增程呢

网友(2013-11-14):
这些高科技怎么看了有点让人不安呢?

网友:
433用什么发射天线
接收机天线改了没有

网友(2013-12-15):
龚少,您的切糕433天线哪里买的啊,好拉风,可以给链接或关键词吗

网友:
最后一张那玩意能飞就牛逼死了

网友:
给宁波的朋友顶顶,过年一起飞!!! 是不是在明州医院那条小路进去》?

网友:
布线还可以

网友:
你宁波哪里的?龚少

网友:
就像知道你的发射天线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是老鹰7200天线吗。

网友:
飞的时候,433转发器被人拿跑都不知道

网友(2014-01-19):
楼主我也是你这种接法 控是14SG 切糕433 可是转发会抖舵  舵机是银燕的 请问下你的舵机是什么 地面会抖舵?

网友:
正想找解决方案呢,感谢楼主!

网友:
请问非凡433,天地飞7控,天地方6接收机,想用你这种转发模式,具体:433发射机-天6接收机应该如何链接?433接收机接A控如何链接?
我现在的链接是:天6接收机1通-6通分别对应接433发射机的1-6通道,433接收机1-6通道对应A控1-6通道。
可是接上后,5通道变成油门了,这样通道后变成失控返航模式,打5通道马上电机就转起来了。1通道和2通道就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