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3-04-04):
如题,淘宝上有很多,100元,最便宜的才65块,请问是不是能通用在A、H、江南、飞宇等等飞控上呢?
或者自己改一下也能用?

网友A:
是啊!要通用无疑是模友的福音!

网友B:
我的A控的,换到H上可以使用

楼主:
问了下某宝的老板,说是全部兼容,不过要自己焊接不同的接口,3~5伏电压。不知道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