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池问题 高手指教 新手帮顶

楼主(2013-04-04):
用三个3.7v5000 ma30c 串联成3s的电池它的存电量和放电数有什么变化吗?那电阻是需要完全一致吗? 有点差异行不?

网友:
只是由1S变成3S,容量、C数都没变化。

网友:
不过这样做一定要三个电池的内阻都是一样的,否则会对电池不利。

网友:
我试过的感觉放电不好了 最后那片电压掉得快   在TB买的电芯

网友:
3楼正解,自己串电池组最大的问题是每片电芯的内阻应当一致,否则会拖累整组电池性能

网友A:
串聯成一個11.1V5000ma\H 30c電池

网友:
建议还是买成品··电池这东西内阻一致性对个人玩家来说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聯成一個11.1V5000ma\H 30c電池

嗯 是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  在下学习了

网友:
锂电池要求内阻一样,要不坏的快

网友:
3s成品当然好,不过自己组装也不妨一试——玩模型的乐趣就在于自己动手创造。三块串联要求每块性能指标尽量一致,如果不一致,容量、内阻基本上是以最差一块电池决定一组的整体性能;并且避免过放电,充电一定要用平衡充,否则整组电池会很快报废。

网友:
新旧电池不能混用,否则新电池死得很快……

网友(2013-06-05):
长知识了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
如何简单测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