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充爱乐普不停的问题,以及后续猜测。

楼主(2013-04-04):
由于之前的充电池不行了,全面更新。买了40节爱乐普5号电池。
使用是3节一组的,所有采用3节并联方式用IMAX B6进行充电,电流5A,意外发现充电电压到2.0V都没有停,电池烫手。
拿下来后待冷却些,用表实测电压达到1.5V了,担心已经过充了,不过使用没有发现问题。
之后,设置电流为1.8A,单节充电,IMAX B6在充到1.77V左右会自动停止,并报FULL,表示充满,说明电池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难道问题是并联后电池内阻变低,导致检测逻辑无法适用吗?
难道B6只能串联充镍氢电池吗?有高手明白其中原理吗?我充7.4V的电池组没有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并充镍氢,你设置的电压多少,是不是选的镍氢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并充镍氢,你设置的电压多少,是不是选的镍氢电池充电

B6充镍氢只设置电流,不用设置电压的。不是以检测电压做为充满的判断条件。难道我错了?

网友:
哦?B6还是这样?如果不设置电压的话,那肯定要检测电压作为依据吧,我用过飞科达的那个中文的6X80C,只是串充过,可以设置电压,也可以自动检测,B6还真没什么研究,所以一开始只是猜测的

网友:
没有研究过

网友:
也可以设置电池节数吧,小电流能充,说明充电器没问题嘛,可能是你并的电池数太小,并个十个试下5安

网友:
我试过充9V的可充电电池,也是不停
只有200MA的那种

网友B:
镍氢电池有一个D pack值,在充电阶段末期,电池电压会有一个微小的回落,b6就是依靠这个判断电是否充满。电池并联之后,因为电池之间的微小差异,不可能同时到达满电状态,所以会有个别电池先达到dpack,但是恰恰因为并联,这个微小的电压回落就不能被充电器检测到了,所以充电器判断没充满,继续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有一个D pack值,在充电阶段末期,电池电压会有一个微小的回落,b6就是依靠这个判断电是否充满。电 ...

可能这个就是原因啊,我后来并联过6节,照样不停,串联3节就正常停了。我把D PACK值手工调整到最小5MV,对于并联来说还是无法检测到,而默认状态下串联3节也可以停。基本清楚了。结论:用B6不能并联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