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漆”的老大进

楼主(2013-04-04):
问下各位老大,小车补完腻子 调出了颜色差不多的漆怎么能刷出那中很亮的效果。。涂的是什么?

网友:
不懂油漆!
不过我刚刷完个旧台钳,用酚醛漆,干了也蛮亮水的。
以前喷手机外壳的后面加了光漆,也没亮多少。
总结:关键是漆好就好吧。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A:
补好腻子,要用砂纸打磨,我先用过320号、900号打磨,发现不来的地方再上腻子,再打麿,最后一次水磨才用1200或1500号的水麿砂纸。
我用自喷漆。
刷漆刷不出好的效果的。
一次和原子灰不要太多,每次用剩下的就扔掉。刚和好的原子灰很稀,糊到工件上后又不能多次修整它,又没办法做形状,只能先糊上去后稍等干,夏天时约过半个钟左右,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干固,可以用2号粗砂布或小刀修出形状,干了后接着再糊上原子灰。直到达到所要的形状粗胚,等到完全干好后,用砂纸水磨,到表面手摸起来很光滑,侧面看没有凹凸,这时可以喷漆了,工件先用钨丝灯烤一下,工件要有一点点温度,漆喷过工件后紧接要用钨丝灯烤过去。如果喷过漆后发现表面凹凸,再上腻子,就会把刚喷的漆给溶化掉,这时就更麻烦了,一定要在腻子这个环节做好了再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好腻子,要用砂纸打磨,我先用过320号、900号打磨,发现不来的地方再上腻子,再打麿,最后一次水磨才用12 ...

谢谢惠民大哥

网友:
机床的颜色不能太鲜艳,太亮丽。否则会分散操作者的注意力,不安全。此外,质朴的颜色更显稳重和内敛,与电镀的手柄形成反差,凸显工业美学。

网友:
要先用补木头的那种灰,具体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然后打磨,然后上底漆~,然后再上你要漆,最后再上一层保护漆,这样就可以接近镜面效果了

网友B:
台灣的機床使用epoxy類的漆膜
因為操作環境有油
所以漆的選擇最主要的考量是耐油為主

顏色主要慣用是灰,緣,藍三大色系
因為耐髒
你若刷個純白的顏色上去
收工時清潔會累死你
我家的機器幾十年來一律使用蘋果綠這種顏色

所有的表面塗裝
無論是刷漆,噴漆,電鍍.......
工件的表面處理極為重要
處理的越好
成品越漂亮
所以慢慢的補土及磨平吧
有付出就有收獲的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灣的機床使用epoxy類的漆膜
因為操作環境有油
所以漆的選擇最主要的考量是耐油為主

我翻新旧床,用了白色与黄色,果然不耐脏。

网友D:
说说我的经验。第一步是腻子打底,腻子有很多种,成品的可以到汽修厂去弄一些俗称原子灰的东西,其实就是工厂生产的腻子。也可以自己用油漆掺上滑石粉搅拌成腻子,这种腻子干得慢,硬度高,打磨费事,但是效果非常好,对自己负责的话咱就用这种。还有一种糊弄人的腻子,用白乳胶掺上滑石粉搅拌成腻子,白乳胶就是木匠常用的粘木板三合板的胶,醋酸纤维胶,白色。这种腻子干得快,好打磨,硬度差,图快图省事以及糊弄别人的人或者山寨小厂为减少工时降低成本而采用。腻子用铲刀涂上去,尽量顺一个方向抹平,实在不会抹,就尽可能多涂一些,接茬处有凸起暂时不要管他,等干了以后用砂纸打磨。第二步,打磨腻子,用砂纸,先粗后细,砂纸可以包在木块上去打磨。打磨要有耐心,直到表面平整光滑。检验表面是否平整,用手指尖来抚摸,手指尖最敏感,指头肚感觉不到的凹处,手指尖能试出来。第三步,补腻子,这个不用多说,在第一次腻子没有涂好的地方,涂上腻子,干后再打磨。这时候就差不多符合要求了。第四步,刷漆。用醇酸漆的话要用稀释剂稀释,太浓不好用。刷上一遍,等干了再刷一遍。两遍之后,用细砂纸打磨漆面,去掉表面的不平之处,讲究的话整个漆面全打磨,磨得看不到反光。然后继续刷漆,打磨,总共刷4-5次,效果就出来了,漆面光亮美观,侧面看像是蒙着一层玻璃。每次漆膜要薄,刷上去让它自己展平,又不流淌,这样效果就很理想了。刷得厚了就流淌了,尤其要注意。多弄几次就有经验了。其实关键是处理底子和刷几遍,尽可能让漆膜自己展平。最后一两遍的油漆要用纱布过滤。

网友:
刷大的平面的时候,我是直接把稀释的油漆倒上去,用刷子摊平,让它自己慢慢干。工件尽量放水平。立面的话一点点刷上去,看到漆膜展开不流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我的经验。第一步是腻子打底,腻子有很多种,成品的可以到汽修厂去弄一些俗称原子灰的东西,其实就是工 ...

说得很详细,

网友:
懂漆的老大就是   漆KH了,人称漆哥,仇人喊他做漆佬,哈哈哈

网友:
楼上的都回答的很详细,我也借光学习了。

网友:
先用原子灰批一遍  固化后用水砂纸180#240# 360# 500#依次打磨 要是有条件再用红灰(非常细腻的腻子)批一遍  然后用600#800#1000#打磨  然后喷涂灰色底漆 干燥后用1500#打磨 然后喷涂面漆  最低档次要用汽车磁漆  有钱的话可以用轿车漆 (10元一两) 干燥后喷涂高光清漆  出来的就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
使劲磨  用好漆

想出效果太费工

网友:
打磨好底子,好漆丙烯酸,次之醇酸漆,最次酚醛漆。聚氨酯会变色。漆面分镜面,半光,普通,皱纹等。买漆时就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