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推力轴承尾桨夹需要拆开上油么?

楼主(2013-04-04):
今天我的飞越推力轴承尾桨夹就要到了,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拆开来给推力轴承上油?听说这个比处女还紧,很难拆下来,所以想知道万一真拆不下来的话能否就这么用?

网友:
我的拆了上了润滑油,也不难拆。暴力点就行,不会坏的

网友A:
大桨夹和尾桨夹止推轴承是需要拆开上润滑脂的,甩着甩着时间长了就干了。不过不用太勤,等炸机以后更换横轴、尾桨啥的时候顺便看看,加些润滑脂就可以了。顺便提醒,止推轴承是有方向的,一看就明白,如果装反了,润滑脂丢失更快

网友B:
现在应该是有上油的了,拆装轴承是技术活,对工具也有要求,没经验的可以将来再搞。

网友C:
我有半边桨夹里的轴承怎么也搞不出来,只给半边上了油

网友D:
小心滑丝,字数你妹呀

网友E:
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有2套都非常非常紧,力大了害怕搞坏,就差没上锤子砸了,真心没辙了!就根本没上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夹和尾桨夹止推轴承是需要拆开上润滑脂的,甩着甩着时间长了就干了。不过不用太勤,等炸机以后更换横轴 ...

多谢提醒。我就是怕拆不开,如果强拆拆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是有上油的了,拆装轴承是技术活,对工具也有要求,没经验的可以将来再搞。

上次看有个模友的视频,貌似新的桨夹是没有上油的,不知道就算没有上油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半边桨夹里的轴承怎么也搞不出来,只给半边上了油

这也是我担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滑丝,字数你妹呀

滑丝?反正我打算一拿到就立刻把螺丝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有2套都非常非常紧,力大了害怕搞坏,就差没上锤子砸了,真心没辙了!就根本没 ...

不上油用起来有问题么

网友:
我的就没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看有个模友的视频,貌似新的桨夹是没有上油的,不知道就算没有上油会不会有影响。

刚出来时进了一个黑色的,拆开确定是没上油的,后来又入了个银色的,拆开发现有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有2套都非常非常紧,力大了害怕搞坏,就差没上锤子砸了,真心没辙了!就根本没 ...

拆轴承上锤子砸是必须的,特别是那些上了胶的部件,有拆装轴承专用工具的,没经验的很容易把轴承拆挂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轴承上锤子砸是必须的,特别是那些上了胶的部件,有拆装轴承专用工具的,没经验的很容易把轴承拆挂掉。 ...

我仔细研究了下,其实轴承不算紧,真正紧的是止推轴承的紧环。那紧得简直太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仔细研究了下,其实轴承不算紧,真正紧的是止推轴承的紧环。那紧得简直太无语了……

呵呵,那个环装到位后是正常的,前面紧是因为攻螺纹时把头部涨大了一点点。。。

楼主:
刚才收到尾桨夹,尼玛有一个固定螺丝还真滑丝了,不过比较幸运的是滑丝只是上面一圈,用力顶着拆就拆下来了,谢天谢地!

总的来说拆尾桨夹没费什么力气,就是装的时候需要有点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压止推轴承,总的来说一切顺利,尾桨装起来终于在一个平面上了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刚刚在看这款,也想入一套。

网友:
不好拆,太特么紧了。

我上了无名社的轴承油,很滑顺。

我等楼主用推力尾桨的报告,我的一上去就金鱼,被迫下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