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雷虎有没有给X50E用的原厂动力

楼主(2013-04-04):
最近计划入50级机器中,油/电纠结中。也望模友多多指教。

网友:
外场充电方便的话,上电的。否则上油机。

网友A:
马达遍地都是了@_@

高端的便宜的能用的,不要 太 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遍地都是了@_@

高端的便宜的能用的,不要 太 多

想请教一下50级的机器建议配的电机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50级的机器建议配的电机的数据。

想要性价比便宜的就买非耐的这个吧

想要高性能的,就买蝎子的这个吧

YT的750MX也是不错的选择

看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性价比便宜的就买非耐的这个吧

想要高性能的,就买蝎子的这个吧

我的目前的想法是动力最低也是雷虎原厂设定。模型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现在手头钱不多。开始看的kontronik的电机电调加起来有4千多。
如果是油机选用雷虎的RL-56,配coolpower 30%。看起来似乎会比kontronik的便宜。
考虑外场飞行。12V20AH的电瓶,使用6S动力3AH似乎3个起落电瓶就没电了。如果买个12V发电机,就好多了。额……
这样看我还是来油机方便一些。电机还是适合附近有电源的场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目前的想法是动力最低也是雷虎原厂设定。模型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现在手头钱不多。开始看的 ...

刚开始接触燃油引擎,别怕麻烦

别怕用坏,

自己的经验最直接,LZ多折腾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接触燃油引擎,别怕麻烦

别怕用坏,

谢谢前辈鼓励。
我看雷虎出的带发动机排气的版本附带的是RL-53。是不是选择不带发动机排气的版本,然后配RL-56这种比较合适。这个差价对我来说没问题的。
我现在E325练习到倒飞悬停了。已会筋斗。